m8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

楼主(2024-01-11):
个人认为,AVR系列的串口使用还是比较容易出错,如果采用传统的查询方式太耗系统时间,而且现在关于AVR的教材大多给你的是查询发送方式,中断接收方式。
本例子是采用中断接收,中断发送方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ICC-AVR
// Target : M8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DISABLE_UARTTX()        UCSRB&=~BIT(TXCIE)
#define ABLE_UARTTX()                UCSRA|=BIT(TXC);UCSRB|=BIT(TXCIE)

unsigned char ucRecv;
unsigned char ucRecvOk;

unsigned char ucSendData[8]="Recv OK!";
unsigned char ucComSendCnt,ucComSendPtr;

void InitPort(void)
{
         PORTB = 0xFF;
         DDRB  = 0x00;
         PORTC = 0x7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FE;
         DDRD  = 0x02;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2400
// actual: baud rate:2404 (0.2%)
void InitUart0(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67;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98;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iv_USART0_RXC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ucTmp;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ucTmp=UDR;
        if (ucTmp=='A')
        {
                ucRecv=ucTmp;
                ucRecvOk=0x01;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iv_USART0_TXC
void uart0_tx_isr(void)
{
//character has been transmitted
         if (ucComSendCnt!=0)
         {
                 ucComSendPtr+=1;
                 UDR=ucSendData[ucComSendPtr];
                ucComSendCnt-=1;
        }else
        {
                //PORTB&=~BIT(PB_COM_LED);                                        //串口指示灯灭
                DISABLE_UARTTX();
                //PORTB^=BIT(PB_COM_LED);                                        //串口指示灯灭
        }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Mcu(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InitPort();
         InitUart0();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Mcu();
        while(1)
        {
                if (ucRecvOk==0x01)
                {
                        CLI();
                        ucRecvOk=0;
                        SEI();

                        ucComSendCnt=7;
                        ucComSendPtr=0;
                        ABLE_UARTTX();
                        UDR=ucSendData[0];
                }
        }
}

m8 串口通讯.zip

网友A(2024-02-11):
楼主能否有个注解,对初学者更友好

网友B(2024-08-30):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有没有发送十六进的程序?

网友C:
用文心一言给他来个中文注释:
#include <iom8v.h> // 包含特定于ATmega8V或其他兼容AVR型号的头文件,提供寄存器定义等
#include <macros.h> // 包含宏定义,可能用于简化位操作或寄存器访问

// 定义宏来启用和禁用UART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DISABLE_UARTTX()        UCSRB &= ~BIT(TXCIE) // 清除UCSRB寄存器中的TXCIE位,禁用UART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ABLE_UARTTX()           UCSRA |= BIT(TXC); UCSRB |= BIT(TXCIE) // 设置UCSRA的TXC位和UCSRB的TXCIE位,准备发送并启用中断

// 全局变量,用于接收和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ucRecv; // 接收到的字符
unsigned char ucRecvOk; // 接收标志,接收到特定字符时置位

unsigned char ucSendData[8]="Recv OK!"; // 要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ucComSendCnt, ucComSendPtr; // 发送计数器和指针

// 初始化GPIO端口
void InitPort(void)
{
    PORTB = 0xFF; // 设置PORTB的所有位为高电平(具体功能取决于硬件连接)
    DDRB  = 0x00; // 设置PORTB为输入模式
    PORTC = 0x7F; // 设置PORTC的部分位为高电平(假设m103为输出)
    DDRC  = 0x00; // 设置PORTC为输入模式
    PORTD = 0xFE; // 设置PORTD的特定位为高电平
    DDRD  = 0x02; // 设置PORTD的特定位为输出模式
}

// 初始化UART0
// 设定波特率为2400,但实际可能略有偏差(如2404)
void InitUart0(void)
{
    UCSRB = 0x00; // 在设置波特率时禁用UART
    UCSRA = 0x00; // 清除UCSRA寄存器
    UCSRC = BIT(URSEL) | 0x06; // 设置UCSRC寄存器以启用异步USART模式,并设置字符大小为8位
    UBRRL = 0x67; // 设置波特率低位
    UBRRH = 0x00; // 设置波特率高位
    UCSRB = 0x98; // 启用接收器和发送器,设置接收中断使能
}

// UART接收中断服务例程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iv_USART0_RXC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ucTmp;
    // UART已接收到一个字符
    ucTmp = UDR; // 从UDR寄存器读取接收到的字符
    if (ucTmp == 'A') // 如果接收到的字符是'A'
    {
        ucRecv = ucTmp; // 保存接收到的字符
        ucRecvOk = 0x01; // 设置接收标志
    }
}

// UART发送中断服务例程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iv_USART0_TXC
void uart0_tx_isr(void)
{
    // 字符已发送
    if (ucComSendCnt != 0) // 如果还有字符需要发送
    {
        ucComSendPtr += 1; // 发送指针递增
        UDR = ucSendData[ucComSendPtr]; // 发送下一个字符
        ucComSendCnt -= 1; // 发送计数器递减
    }
    else
    {
        // 发送完成,禁用UART发送中断
        DISABLE_UARTTX();
        // 注释掉的代码可能用于控制串口指示灯
    }
}

// 初始化微控制器所有外设
void InitMcu(void)
{
    // 在设置完成前停止错误中断
    CLI(); // 禁用所有中断
    InitPort(); // 初始化GPIO端口
    InitUart0(); // 初始化UART0

    MCUCR = 0x00; // 清除MCU控制寄存器
    GICR  = 0x00; // 清除全局中断控制寄存器(注意:某些AVR型号可能没有GICR)
    TIMSK = 0x00; // 清除定时器中断源掩码寄存器(此处用于确保没有定时器中断)
    SEI(); // 重新启用中断
    // 所有外设现已初始化完成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未使用的变量,可能用于调试或保留
    InitMcu(); // 初始化微控制器
    while(1) // 无限循环
    {
        if (ucRecvOk == 0x01) // 如果接收到特定字符
        {
            CLI(); // 禁用中断
            ucRecvOk = 0; // 清除接收标志
            SEI(); // 重新启用中断

            ucComSendCnt = 7; // 设置发送计数器
            ucComSendPtr = 0; // 重置发送指针
            ABLE_UARTTX(); // 准备发送并启用发送中断
            UDR = ucSendData[0]; // 发送第一个字符以启动发送过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