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高、中、低三档自动控制风扇(ADC PWM实...

楼主(2024-01-11):
89C52  需要应用到开发板上的程序
1.温控模式:根据DS18B20测量的温度分高、中、低三档自动控制风扇(ADC PWM实现)转速,可以按键设置高、中、低档温度值。
2.光控模式:根据AD XPT2046测量光敏电阻亮度分高、中、低自动三档控制风扇(ADC PWM实现)转速,可以按键设置高、中、低档光亮值。3.时控模式:根据DS1302时间分高、中、低自动三档控制风扇(ADC PWM实现)转速,可以按键设置高、中、低档时间值。
4.LCD1602显示

网友A:
PWM调速就表示你这个项目不是实用性的,而是学习性质的,所以别指望有现成的东西,你先做,遇到问题再到论坛上面问,如果连做都不愿意那就赶紧改行吧。

网友B:
这样题目值得研究,我同事称自己经过数年研究微风扇用单片机控制能安然度过夏天不用空调,这其中与气温有关外还同人体感受有关以及各人耐受有关,须花费精力和时间研究的,我也只能谈谈看法了,还没投入研究,且同事也没卖给我控制器,夜间是个值得研究的时段,上半夜比较热,下半夜则比较凉快,控制可能会涉及到测量人的体温问题,不单单测量气温,风一直吹的话也要防范瘫痪的问题,如面瘫体瘫这是有出现的情况的真实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