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供电问题 必须用稳压模块才能外接手机充电器5v电源?

楼主(2024-01-12):
16位灯珠的Ws2812b必须用稳压模块才能外接手机充电器5v驱动吗?

网友A:
不需要稳压模块,可以直接用5V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B:
不用吧?2812是可以到5.5V的,常用的usb(手机充电器)并不会高过5.5V

网友C:
如果你的2812是5伏供电,如果是直接5伏电源供电,手机充电器样式太多,

楼主:
明白了,是需要一个恒流源模块才能接手机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是需要一个恒流源模块才能接手机充电器

错了,2812是直接接5V供电使用的,不需要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