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兄,我的电脑用的H55主板,但是现在电脑坏了,你们有支持单片机编程的电脑主...

楼主(2024-01-12):
(无正文)

网友A:
题目没看懂

网友B:
标题太长,看不到想表达啥意思,建议在贴内也写一下

网友C:
如果仅仅单片机编程的电脑主机,求并不高啊,随随便便都可以了。
电脑城装机最低配置都够用。
建议找有原生串、并口的主板。

网友D:
我竟没有看懂,估计不少人看不懂吧,请楼主用更通俗的说法再说一遍。

网友E:
可以说现有的电脑,都可以,只是搭建环境的步骤各有不同

楼主:
现在大部分电脑主板是不支持单片机编程的,也就是单片机串口连接不上,要么是自动删除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说现有的电脑,都可以,只是搭建环境的步骤各有不同

不是的,我用过好几个主板了,都不行

楼主:
寻求支持单片机编程的电脑主板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寻求支持单片机编程的电脑主板配置

请楼主详细介绍下,您是如何用以前的主板编程的?

网友F:
主板要求有USB2.0口,系统要求微软XP及以上,并安装USB转TTL驱动即可。

网友D:
现在的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吧,包括笔记本,除非是主板的USB口坏掉了(或者电脑前面板的USB线连接),驱动都是自动安装吧,我记得有时插上usb电缆,系统会提醒要安装驱动,这时选择同意即可。

网友D:
我感觉单片机编程,一般情况下对电脑的硬件配置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详细介绍下,您是如何用以前的主板编程的?

目前使用的是H55,但刚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单片机编程,一般情况下对电脑的硬件配置要求不高。

我现在上网使用的是联想电脑,但是,,,ch340驱动,串口驱动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吧,包括笔记本,除非是主板的USB口坏掉了(或者电脑前面板的USB线连接),驱动都 ...

简单了,我现在上网使用的是联想电脑,但是,,,ch340驱动,串口驱动都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单了,我现在上网使用的是联想电脑,但是,,,ch340驱动,串口驱动都用不了。。

是不是电脑主板的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去联想官网,查查这个型号电脑的驱动,重新装一下看看。这个情况不像是主板的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要求有USB2.0口,系统要求微软XP及以上,并安装USB转TTL驱动即可。

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脑主板的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去联想官网,查查这个型号电脑的驱动,重新装一下看看。这个情况不 ...

网络上的招都用了,前脚安装好,后脚不能用,你们没有遇到过吗

楼主:
你们都没有遇到过吗,电脑主板是新的,但是ch340、service就是不能用,连接单片机就是不能烧录

网友G:
现在几乎所有的电脑都可以用于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几乎所有的电脑都可以用于编程!

得了吧,我手上四五台电脑基本上也就H55主板用的顺,其他的没招。。。所以我来请教一下你们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几乎所有的电脑都可以用于编程!

关键是连接单片机进行烧录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络上的招都用了,前脚安装好,后脚不能用,你们没有遇到过吗

那排除了编程电缆这边的问题了吗?如果编程电缆或者单片机坏掉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得了吧,我手上四五台电脑基本上也就H55主板用的顺,其他的没招。。。所以我来请教一下你们的配置

这种情况肯定与主板无关!有可能是操作系统不支持你的编程软件或者相关驱动程序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排除了编程电缆这边的问题了吗?如果编程电缆或者单片机坏掉了呢。

同样的编程电缆,同一个单片机在H55主板上能用,在联想上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编程电缆,同一个单片机在H55主板上能用,在联想上就不行

这样。我也想不出哪里的问题了,方便的话,把电脑的BIOS更新到最新版,编程软件也用最新的,编程不成功的图像发上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上网使用的是联想电脑,但是,,,ch340驱动,串口驱动都用不了。。

有些CH340开机状态插上后可能会因短暂过流导致USB口保护,设备管理器中不能正常识别。可以考虑重新启动电脑看看

网友B:
没看到你的完整标题,经我的手也有几千万把台电脑了,没发现过任何一台不能用单片机的,最多也就是串口被占用、坏掉。有不少品牌机大板没有接RS232也只是没接出来,主板是有这个设计的。也有些小板没有这个接口,但不影响USB转串口,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往以后走,都是USB,不洅 会有老式232串口了。

网友H:
Keil在WIN11下安装和使用没有问题啊?非要原生RS-232串口可几元钱买个串口背板将主板上的串口引出来。使用STC单片机新型号可直接使用USB传递数据。STC使用CDC串口在WIN、WIN11下无需安装驱动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啊?烦恼是自寻的!

网友I:
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装全

网友J: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il在WIN11下安装和使用没有问题啊?非要原生RS-232串口可几元钱买个串口背板将主板上的串口引出来。使用S ...

嗯。。。。。我都试了好多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的完整标题,经我的手也有几千万把台电脑了,没发现过任何一台不能用单片机的,最多也就是串口被占 ...

。。。。。。感谢指点,新的H55主板已经到货,电脑复活了

网友K:
找个CH341的带签名驱动就好了,和电脑无关!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新的H55主板已经到货,电脑复活了

我的联想笔记本、戴尔笔记本、华硕笔记本、苹果笔记本(同学装Win进行编程)、我自己装的台式机,都可以用keil进行仿真、用串口进行通信。
我估计你是驱动没装好,有些系统需要解除数字证书验证才装的上驱动,有些是驱动找的不好,太老的。反正大学的时候各式各样的电脑都可以单片机编程

网友M:
有可能是USB供电问题,试试主机后面的插口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没有遇到过吗,电脑主板是新的,但是ch340、service就是不能用,连接单片机就是不能烧录

不行,换个系统呗。

网友O:
我的A320+A10 9700,B350M + R5 1500X 都能干活,难道现在新的不行了?

网友P:
串口跟用什么主板有关系?USB转TTL不是随便一大把,PL2303 CH340 FT232 CP2012,难道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