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FT62F211,触摸调试无反应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12):
使用辉芒微FT62F211,在visualTouchTL中配置好触摸按键脚,但是在IDE中调试一点反应都没有,在TouchTL中点击运行都正常,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麻烦帮忙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TKCAP脚的波形

网友A:
贴个代码出来才知道,你要什么反应还在你的控制代码里.代码都没的你要什么反应

楼主:
第一次发帖,有可能表述不清楚,谢谢大家!

楼主:
感谢,谢谢大家!我是第一次发帖,没有表诉清楚。我用的是辉芒微FT62F211芯片,使用VisualTouchTL选中PA3做为触摸脚,然后调试生成代码,在IDE中读取TSC_GetSingle(); 但是返回值一直为零,没有反应出现,在VisualTouchTL中调试和运行界面都是正常,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大家,麻烦帮助指点下。
main.c
/**********************************************************************************
  * @芯片资源
  * 1. Device: FT62F21X
  * 2. Memory: Flash 1KX14b, SRAM:64X8b EEPROM 256X8b
  *
  * 3.  文件名:main.c
  *
//*********************************************************************************/

#include "Touch.h"
#include "Led.h"
#include "uart.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cKeySingle = 0;

#ifdef _DEF_LOW_POWER
    unsigned int  uiSleepTime = 0;
#endif

void Get_Key_Demo(void);
void SleepProcess(void);
void Debug_Func(void);
/*-------------------------------------------------
*        函数名称: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16M-2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参数:Time 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_nop();
        }
}

/*-------------------------------------------------
*        函数名称:interrupt ISR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16M-2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参数:Time 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interrupt ISR(void)//PIC_HI-TECH使用
{

}

/*-------------------------------------------------
*  函数名:SYS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SYS_INITIAL (void)
{
        //时钟先8M 写完PCON (bit7),OPTION(all bit),LVDCON(bit2),后换回16M
        OSCCON = 0B01100000;
    //WDT 32KHZ IRCF=110=8MHZ/4=4MHZ,0.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OPTION = 0B00000100;
    //Bit5 T0CS Timer0时钟源选择
        //1-外部引脚电平变化T0CKI 0-内部时钟(FOSC/2)
    //Bit4 T0CKI引脚触发方式 1-下降沿 0-上升沿
        //Bit3 PSA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imer0 1-WDT
        //Bit2:0 PS2 8个预分频比 100 - 1:32

        LVDCON  = 0x03;
    //bit2 0:不经过去抖电路  bit[1:0] 00:vdd 01:pa5 10:pa4 11:touch

        PCON = 0x88;
    //开LVD  bit3 低电压侦测使能   bit[7:4]=1xxx 1.2v

        OSCCON = SYS_OSCCON;
    //WDT 32KHZ IRCF=110=16MHZ/4=4MHZ,0.25US/T

    T0CON0 = 0;
    //复位上T0ON默认为1,所以需要清0

    MSCON = 0;
    //软件关闭LVREN不然低功耗电流会变大(Options下必须选择LVREN=SLVREN)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
    ///////////特别注意与TKCAP合打线的PIN//////////////////////////
    //对于6pin 封装, TKCAP 与PA2 共用引脚3。
    //对于DFN8 封装, TKCAP 与PA4 共用引脚2。
    //引脚用作TKCAP 功能时,则PA2/PA4 必须相应地设置为输入;
    //当关闭Touch模块功能时,则PA2/PA4 为通用IO功能。

        TRISA = TRISA_CONFIG;
    // 0-输出 1-输入
    ///////////特别注意与TKCAP合打线的PIN//////////////////////////

        WPUA = 0B00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PSRCA = 0B00000000;
    //PA4,PA5源电流能力设置为0
}

/*-------------------------------------------------
* 函数名称:WDT_INITIAL
* 功能:         初始化设置看门128MS时间复位
-------------------------------------------------*/
void WDT_INITIAL (void)
{
    /* 清看门狗 */
        CLRWDT();
    /* 时钟分频分给WDT */
        PSA = 0;
    //WDTPS=0111=1:4096,PS=000=1:1
    //定时时间=(4096*1)/32000=128ms
        WDTCON = 0B00001111;
}

#ifdef _DEF_LOW_POWER
/**********************************************************************************
  * @brief  Sleep_Enable  program.
  * @param  None
  * @note   进出睡眠的相关处理
  * @retval None
  *********************************************************************************
*/
void Sleep_Enable(void)
{
        if(bSleepMode==1)
        {
                uiSleepTime = 0;
        IO_Out_Low();
        //PORTA &= ~ucAllKeyMap;
                //TRISA &= ~ucAllKeyMap;
        LVDEN = 0;
        LVDCON = 0;
                TKCON = 0x10;//TKEN使能
                SLEEP();
        LVDCON = 0x03;
                LVDEN = 1;
        }
}
#endif

/*------------------------------------------------------------------------------------------
*  函数名:  TSC_Scan
*        功能: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TSC_Scan(void)
{
    #ifndef TOUCH_DEBUG
        TSC_Start();
    #else
        TSC_Start_Test();
        ConmunicateToPc();
    #endif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
        SYS_INITIAL();
    /* WDT初始化 */
    WDT_INITIAL();
    /* 按键初始化 */
    TOUCH_INITIAL();

    /* Demo led 初始化 */
//    LED();
        while(1)
        {
        CLRWDT();

        /* 扫键 */
        TSC_Scan();

        if(TSC_DataProcessing()==1)
        {
                        /* 生成有效按键 */
                        ucKeySingle = TSC_GetSingle();
                        if(ucKeySingle == 0x01)
            {
                                PA4=1;
            }
//            else
//            {
//                                PA4=1;
//            }
                        /* 获取按键值并处理 */
//                        Get_Key_Demo();

                        /* 低功耗处理函数,不需要低功耗时可以删除 */
//                        SleepProcess();

                        /* 和上位机通信时需要的函数,正常使用时可以删除 */
//                        Debug_Func();
        }
        }

}
/******************************************************************************
  * @brief  Debug_Func program
  * @Description 触摸调试使用的函数
  * @param  None
  * @note
  * @retval  None
  *****************************************************************************
*/
void Debug_Func(void)
{
        #ifdef TOUCH_DEBUG
                //上位机工具调试时上传数据
                _ucSendGapCnt++;
                if(_ucSendGapCnt > SEND_GAP)
                {
                        _ucSendGapCnt = 0;
                        TX_Flag = 1;
                }
        #endif
}
/******************************************************************************
  * @brief  SleepProcess program
  * @Description 低功耗处理函数
  * @param  None
  * @note
  * @retval  None
  *****************************************************************************
*/
void SleepProcess(void)
{
        #ifdef _DEF_LOW_POWER
                if(ucKeySingle==0)
                {
                   /* 无有按键按下 */
                   uiSleepTime++;

                   /* 5s无按键则进入低功耗 */
                   if(uiSleepTime>500)
                   {
                                uiSleepTime = 0;
                                bSleepMode = 1;
                   }
                   /* 无按键按下 */
                }
                else
                {
                        /* 有按键按下 */
                        uiSleepTime = 0;

                        /* 退出低功lhao */
                        bSleepMode = 0;

                        /* 有按键按下 */

                }

                /* 进入低功耗 */
                Sleep_Enable();
        #endif
}
/******************************************************************************
  * @brief  Get_Key_Demo program
  * @Description 获取触摸按键示例,用户参考实现自己的功能
  * @param  None
  * @note
  * @retval  None
  *****************************************************************************
*/
void Get_Key_Demo(void)
{
        /* 生成有效按键 */
        ucKeySingle = TSC_GetSingle();

        /* Demo led 有效按键提示 */
//  LED_Scan();

}

touch.c
/**

  *********************************************************************************

  * @file                touch.h

  * @author              FMD AE

  * @brief               库头文件

  * @version             V1.0.0

  * @date                    2023-07-13

  *********************************************************************************

  * @attention

  * COPYRIGHT (C) 2021 Fremont Micro Device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and the

  *software is believed to be accurate and reliable. However, Fremont Micro Devices

  *Corporation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use of such

  *software or for any infringement of patents of other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its use. No license is granted by implication or otherwise

  *under any patent rights of Fremont Micro Devices Corporation.

  **********************************************************************************

  */

  /**********************************************************************************

  * @芯片资源

  * 1. Device: FT62F21X

  * 2. Memory: Flash 1KX14b, SRAM:64X8b EEPROM 256X8b

  * 3. Code size:

  * 4. SRAM指定地址:
  *         指定地址 中间变量应用定义:0x50 ~0x56
  *         指定地址 按键数据保存区: 0x40

  **********************************************************************************
  */

#ifndef _TOUCH_H
#define _TOUCH_H

#include "syscfg.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TOUCH_LIB_VERSION        V1.0.0               //库版本 V1.0.0;

//{{VERSION_DEFINE
//}}VERSION_DEFINE

//{{CONST_DEFINE
#define TOUCH_TOOL_VERSION    V2.0.3.1

//#define TOUCH_DEBUG
//#define _DEF_LOW_POWER
//#define TOUCH_CS
#define  TX                                                                        PA1
#define  RX                                                                        PC6
/////////系统时钟定义//////////////////////////////////////
#define        SYS_OSCCON                                                        0B01110001 //16M
#ifdef        TOUCH_DEBUG
        #define TRISA_CONFIG                                        0B11111101
#else
        #define TRISA_CONFIG                                        0B00000000
#endif

//}}CONST_DEFINE

//{{KEY_DEFINE
/////////按键对应芯片KEYIO映射定义//////////////////////////
#define   KEY0_INDEX_MAP       3

#define   KEY_NUMBER             1  //按键数
//}}KEY_DEFINE

//{{KEY_ONOFF_VALUE
/////////////按键有效阀值////////////////////////////////////
#define   KEY0_ON                153

///////////按键无效阀值//////////////////////////////////////
#define   KEY0_OFF               102
//}}KEY_ONOFF_VALUE

unsigned char stTkData[KEY_NUMBER][4]@ 0x40;
const unsigned char ucKeyNumberMax = KEY_NUMBER;

#ifdef TOUCH_DEBUG
    unsigned char UART_TX_Buff[21] @0x57;
#endif
//{{KEY_MAP
////////按键对应KEYIO映射表/////////////////////////////////////////////
const unsigned char ucKeyIndexMapArray[KEY_NUMBER]=
{
   KEY0_INDEX_MAP,
};
const unsigned char ucAllKeyMap =1<<   KEY0_INDEX_MAP;
//}}KEY_MAP

//{{KEY_ONOFF_ARRARY
const unsigned char ucActiveSensorDeltaArray[KEY_NUMBER]=
{
    KEY0_ON
};

const unsigned char ucInActiveSensorDeltaArray[KEY_NUMBER]=
{
    KEY0_OFF
};
//}}KEY_ONOFF_ARRARY

//////////采集数据处理相关定义////////////////////////////
#define SINGLE_FILTER_1                     4            //滤波次数
#define BASE_LINE_UP_SPEED_1                                  100            //向上更新速度
#define BASE_LINE_DOWN_SPEED_1                           100            //向下更新速度
#define BASE_LINE_EQUAL_UP_SPEED_1          200     //100                //向上快速更新
#define BASE_LINE_EQUAL_DOWN_SPEED_1        200     //100                //向下快速更新
#define BASE_UPDATA_FILTER_1                4       //快速更新条件

const unsigned char ucSingleFilter = SINGLE_FILTER_1;
const unsigned char ucBaselineDownSpeed =  BASE_LINE_DOWN_SPEED_1;
const unsigned char ucBaselineUpSpeed = BASE_LINE_UP_SPEED_1;
const unsigned char ucBaselineEqualUpSpeed = BASE_LINE_EQUAL_UP_SPEED_1;
const unsigned char ucBaselineEqualDownSpeed = BASE_LINE_EQUAL_DOWN_SPEED_1;
const unsigned char ucBaseUpdataFilter = BASE_UPDATA_FILTER_1;

/////////////////////低功耗使用变量////////////////////////////////////////
extern volatile bit bSleepMode;//进入低功耗标志位

///////////功能函数定义/////////////////////////////////////
void IO_Out_Low(void);
void TOUCH_INITIAL(void);  //触摸按键配置初始化
void TSC_Start(void); //按键扫描结果处理,每次只做一个按键的一次扫描处理
void TSC_Reset(void); //复位触摸. 长按保护可使用
unsigned char TSC_DataProcessing(void);//所有按键数据处理状态: 1表示所有按键数据处理完成 0表示未处理按键数据
unsigned char TSC_GetSingle(void); //获取按键有效标志,每bit表示一个键,1为有按键按下,0为无按键按下

#ifdef TOUCH_DEBUG
    void TSC_Start_Test(void);
    unsigned int TSC_GetPrevData(unsigned char num);
#endif

#endif

///////////////////////////////////////////////////////
//CONST_ROM_TOTAL         1024
//CONST_RAM_TOTAL         64
//CONST_ROM_TOUCH         575+3*KEY_NUMBER
//CONST_ROM_CS_TOUCH      0
//CONST_ROM_LP_TOUCH      631+3*KEY_NUMBER
//CONST_ROM_CS_LPTOUCH    0
//CONST_RAM_TOUCH         23+4*KEY_NUMBER
//CONST_RAM_CS_TOUCH      0
//CONST_RAM_LP_TOUCH      26+4*KEY_NUMBER
//CONST_RAM_CS_LPTOUCH    0
//CONST_TIMER_TOTAL       0
//CONST_TIMER_USED        0
//CONST_TIMER             0

网友A: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void)
{
        SYS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DelayUs(250);
    DelayUs(250);
    WDT_INITIAL(); //WDT初始化
    TOUCH_INITIAL(); //按键初始化

//    LED(); // Demo led 初始化

        while(1)
        {
                        CLRWDT();

                        TSC_Start(); //扫键

                        if(TSC_DataProcessing()==1)
                        {
                                ucKeySingle = TSC_GetSingle(); //生成有效按键
                        }

          //  if(now==0x00&&ucKeySingle)
           // {
           //      OUT=!OUT;
          //  }
          //  now=ucKeySingle;
            if(ucKeySingle!=0)
        {
            if(now!= ucKeySingle)
             {
                OUT=!OUT;
             }
           now= ucKeySingle;
       }
          else
              {
                    now=0;

              }
    }

}把这个贴进去看看

网友A:
if(ucKeySingle == 0x04)     PA3触摸键值是0x04,  你判断0x01.

网友A:
/* 扫键 */
        TSC_Scan();

        if(TSC_DataProcessing()==1)
        {
                        /* 生成有效按键 */
                        ucKeySingle = TSC_GetSingle();
                        if(ucKeySingle == 0x01)
            {
                                PA4=1;
            }
          else
          {
                              PA4=0;
          }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从辉满微的TOUCH开发里生成代码,加入自己的代码不就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从辉满微的TOUCH开发里生成代码,加入自己的代码不就成了吗?

是的,我现在就是在TOUCH开发中生成代码,但是在IDE中读取        ucKeySingle = TSC_GetSingle(); 返回值一直为零,不知道为什么,在TOUCH中点击运行什么都是正常的,下面是代码,我就加了一个判断ucKeySingle,其他都是TOUCH生成的

void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
        SYS_INITIAL();
    /* WDT初始化 */
    WDT_INITIAL();
    /* 按键初始化 */
    TOUCH_INITIAL();

    /* Demo led 初始化 */
//    LED();
        while(1)
        {
        CLRWDT();

        /* 扫键 */
        TSC_Scan();

        if(TSC_DataProcessing()==1)
        {
                        /* 获取按键值并处理 */
                        Get_Key_Demo();

                        /* 低功耗处理函数,不需要低功耗时可以删除 */
                        SleepProcess();

                        /* 和上位机通信时需要的函数,正常使用时可以删除 */
                        Debug_Func();
        }
        if(ucKeySingle != 0)
        {
                        ucKeySingle = 0;
                        PA4=1;
        }
        else
        {
                        PA4=0;
        }
        }

}

网友A:
if(TSC_DataProcessing()==1)
                        {
                                ucKeySingle = TSC_GetSingle(); //生成有效按键
                        }
你都没获取 ucKeySingle = TSC_GetSingle(); //生成有效按键
怎么会有数据呢?    你私信我

网友A:
/**********************************************************************************
  * @芯片资源
  * 1. Device: FT62F21X
  * 2. Memory: Flash 1KX14b, SRAM:64X8b EEPROM 256X8b
  *
  * 3.  文件名:main.c
  *
//*********************************************************************************/

#include "Touch.h"
#include "Led.h"
#  define  OUT  PA3
unsigned  char  now;
unsigned char  ucKeySingle = 0;
/*-------------------------------------------------
*        函数名称: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16M-2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参数:Time 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_nop();
        }
}

/*-------------------------------------------------
*        函数名称:interrupt ISR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16M-2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参数:Time 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interrupt ISR(void)//PIC_HI-TECH使用
{

}

/*-------------------------------------------------
*  函数名:SYS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SYS_INITIAL (void)
{
        //时钟先8M 写完PCON (bit7),OPTION(all bit),LVDCON(bit2),后换回16M
        OSCCON = 0B01100000;        //WDT 32KHZ IRCF=110=8MHZ/4=4MHZ,0.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OPTION = 0B00000100;        //Bit5 T0CS Timer0时钟源选择
                                                                                //1-外部引脚电平变化T0CKI 0-内部时钟(FOSC/2)
                                                                                //Bit4 T0CKI引脚触发方式 1-下降沿 0-上升沿
                                                                                //Bit3 PSA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imer0 1-WDT
                                                                                //Bit2:0 PS2 8个预分频比 100 - 1:32

        LVDCON  = 0x03;                   //bit2 0:不经过去抖电路  bit[1:0] 00:vdd 01:pa5 10:pa4 11:touch

        PCON = 0x88;                                //开LVD  bit3 低电压侦测使能   bit[7:4]=1xxx 1.2v

        OSCCON = 0B01110000;        //WDT 32KHZ IRCF=110=16MHZ/4=4MHZ,0.25US/T

    T0CON0 = 0;                                         //复位上T0ON默认为1,所以需要清0

    MSCON = 0;                   //软件关闭LVREN不然低功耗电流会变大(Options下必须选择LVREN=SLVREN)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
    ///////////特别注意与TKCAP合打线的PIN//////////////////////////
    //对于6pin 封装, TKCAP 与PA2 共用引脚3。
    //对于DFN8 封装, TKCAP 与PA4 共用引脚2。
    //引脚用作TKCAP 功能时,则PA2/PA4 必须相应地设置为输入;
    //当关闭Touch模块功能时,则PA2/PA4 为通用IO功能。

        TRISA = 0B00000000;    // 0-输出 1-输入
    ///////////特别注意与TKCAP合打线的PIN//////////////////////////

        WPUA = 0B00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PSRCA = 0B00000000;    //PA4,PA5源电流能力设置为0
}

/*-------------------------------------------------
* 函数名称:WDT_INITIAL
* 功能:           初始化设置看门128MS时间复位
-------------------------------------------------*/
void WDT_INITIAL (void)
{
        CLRWDT();                                                  //清看门狗
        PSA = 0;                                                     //时钟分频分给WDT
        WDTCON = 0B00001111;        //WDTPS=0111=1:4096,PS=000=1:1
                                                                                        //定时时间=(4096*1)/32000=128ms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void)
{
        SYS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DelayUs(250);
    DelayUs(250);
    WDT_INITIAL(); //WDT初始化
    TOUCH_INITIAL(); //按键初始化

//    LED(); // Demo led 初始化

        while(1)
        {
                        CLRWDT();

                        TSC_Start(); //扫键

                        if(TSC_DataProcessing()==1)
                        {
                                ucKeySingle = TSC_GetSingle(); //生成有效按键
                        }

        if(now==0x00&&ucKeySingle)
        {
                OUT=!OUT;
          }

    }

}把你那个主函数删除了,用我这个

楼主(2024-04-09):
解决:使用辉芒微FT62F211,在visualTouchTL中配置好触摸按键脚,但是在IDE中调试一点反应都没有,在TouchTL中点击运行都正常的问题!
问题点:在touch.h 文件中
/////////////按键有效阀值////////////////////////////////////
#define   KEY0_ON                118  //取值>=5
///////////按键无效阀值//////////////////////////////////////
#define   KEY0_OFF               78

此值为判断触摸按键是否按下,一定需要根据提示使用应用电源来调试,它才能判断准确来生成!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后面我也会把这个代码贴出来分享给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