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编辑网络名出现错误 出现net name already

楼主(2024-01-12):
Altium Designer把几个元件的焊盘统一改成另一个网络,编辑网络表,出现net name already,怎么解决

网友A:
网络换一个名称试试

网友B:
你应该是在重命名网络,比如你要改VDD为+5V ,实际上你的+5V已在用,当然改不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改不了

网友D:
这个英文提示的意思是网络名称已存在,你需要换一个不存在的网络名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