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三轮车灯

楼主(2024-01-12):
新电动三轮车不到2年,车灯暗淡。动手拆开一看究竟。这是车灯外貌:

楼主:
这是车灯线路板:

楼主:
12V电压由电动车控制器提供,数值正确。4只51欧并联电阻,总阻值13欧姆,阻值正确无误。万用表测试3只发光管,均发光。
估计3只发光管衰老,发光效率太低。
更换新灯。新灯适应电压12V-80V。新灯绕过控制器,直接通过开关连接到60V电瓶上面,发光正常。

网友A:
连个恒流电路都没有,就电阻限流一下太%了吧

网友B:
一般电瓶车的12V电压是从电瓶上60V的电压通过DC-DC降压器变压而来的,为远光灯近光灯,行车灯,喇叭,闪光灯,行车仪表提供电源。当车锁打开后,给DC-DC降压器供电的回路接通。从而输出12V的电压。12V的电源不是从控制器引出的。
车锁闭合的同时,电池的正极与控制器的细红线短路,即控制器的控制点接上了60V的电压,控制器启动。
接线是这样的,电池的正极--锁---分二路,一路去DC-DC降压器,一路去控制器细红线。这样,锁开关闭合的时候,控制器与DC-DC降压器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瓶车的12V电压是从电瓶上60V的电压通过DC-DC降压器变压而来的,为远光灯近光灯,行车灯,喇叭,闪光 ...

  谢谢。受教了。

楼主(2024-02-12):
引用 网友A:
连个恒流电路都没有,就电阻限流一下太%了吧

12V稳压直流供电。无需另外加装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