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声控灯电路是如何控制灯亮灭?

楼主(2024-01-12):
谢谢大家

网友A:
P1.0低电平,灯亮,高电平灯熄灭

网友B:
既然有单片机就得有程序,当P1.0输出低电平时灯亮,输出高电平时灯熄灭

网友C:
一般用麦克风作声音传感器,将拾取到的声音信号放大后即可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D:
用咪头做传感器,接个放大电路,在接个比较器调节灵敏度,有声音就高电平,单片机检测此电平信号,即可控制LED灯。

网友E:
仿真里面 就用 个开关或按键模拟声音,然后就是IO控制 高低电平输出

网友F:
当P1.0为低电平时,单片机IO口P1.0控制PNP晶体管的通断。 晶体管导通,因此继电器导通并且 LED 亮起。 当P1.0为高电平时,电路截止,LED熄灭。

网友G:
这么简单的电路和功能用单片机太浪费。
可以从某一个宝上买几个声光控开关或灯(样品包邮5元内一只)拆开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