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P1_1,P1_2,P1_3仿真无法按下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1-12):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motor_zhiliu.h"

    uchar key_num = 0;
    uchar flag_display = 0;
    uint time_num = 0;
    char display_buf[16];
    bit flag_mode = 0;
    extern bit flag_direction;
    extern uchar pwm_num;
    uchar flag_speed = 0;

    void Delay_function(uint x);
    void Key_function(void);
    void Display_function(void);
    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uchar Simulation_Keyboard_Scan(void);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Delay_function(50);
            lcd1602_clean();
            Delay_function(50);
            Timer0_Init();
            Delay_function(50);

            while(1)
            {
                    Key_function();
                    Display_function();
                    Manage_function();

                    Delay_function(10);
                    time_num++;
                    if(time_num == 5000)
                    {
                            time_num = 0;
                    }
            }
    }

    void Delay_function(uint x)
    {
            uint m,n;
            for(m=x;m>0;m--)
            for(n=110;n>0;n--);
    }

    uchar Simulation_Keyboard_Scan(void)
    {
        uchar key_value = 0;

        key_value = ~P1 & 0x0F;

        return key_value;
    }

    void Key_function(void)
    {
        #ifdef SIMULATION
            key_num = Simulation_Keyboard_Scan();
        #else
            key_num = Chiclet_Keyboard_Scan(0);
        #endif
        if(key_num != 0)
        {
            switch(key_num)
            {
                case 1:
                    flag_direction = ~flag_direction;
                    break;

                case 2:
                    if(flag_speed < 3)
                        flag_speed++;
                    flag_mode = 1;
                    break;

                case 3:
                    if(flag_speed > 0)
                        flag_speed--;
                    flag_mode = 1;
                    break;

                case 4:
                    flag_speed = 0;
                    flag_mode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isplay_function(void)
    {
            if(flag_direction == 0)
                    lcd1602_display_str(2, 0, "D:Right");
            else
                    lcd1602_display_str(2, 0, "D:Lift ");

            switch(flag_speed)
            {
                    case 0:
                            lcd1602_display_str(2, 9, "S:Stop");
                    break;

                    case 1:
                            lcd1602_display_str(2, 9, "S:Low ");
                    break;

                    case 2:
                            lcd1602_display_str(2, 9, "S:Mid ");
                    break;

                    case 3:
                            lcd1602_display_str(2, 9, "S:High");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
        if(flag_mode == 0)
        {
            flag_speed = 1;
        }
        else
        {
            switch(key_num)
            {
                case 1:
                    flag_direction = ~flag_direction;
                    break;

                case 2:
                    if(flag_speed < 3)
                        flag_speed++;
                    flag_mode = 1;
                    break;

                case 3:
                    if(flag_speed > 0)
                        flag_speed--;
                    flag_mode = 1;
                    break;

                case 4:
                    flag_speed = 0;
                    flag_mode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楼主:
不懂怎么上传代码就乱码了

网友A:
你没按到开关的点上当然按对不下了。

网友B:
单片机P1_1,P1_2,P1_3仿真无法按下的原因是 按键处有"<TEXT>"  将其移开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按到开关的点上当然按对不下了。

不是这个原因,就算对准了开关,仍然无法按下P1_1,P1_2,P1_3,并且会显示“测量时必须停止仿真”字样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是仿真的四个按键靠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P1_1,P1_2,P1_3仿真无法按下的原因是 按键处有""  将其移开就正常了

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哈哈,好咧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