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程序发送的内容和接收到的内容不一样?

楼主(2024-01-13):
如图所示,波特率设置的一样?1位停止位,无校验,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上位机不太可能出错,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尝试发送数据并用示波器捕捉波形,检查波特率停止位等信息。

网友B: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可能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