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显示数码管可以用三极管8550来控制公共端吗

楼主(2024-01-13):
我根据这图在Proteus上面画了仿真,由于没有8550这个型号的三极管就随便用了个管子,发现根本不行。

我想显示34,给我显示了99.
我觉得可能是三极管的频率不够,所以将低了频率,还是不行。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mg1=P2^5;
sbit smg2=P2^4;

u8 gsmg_code[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void main()
{
        u8 i=0;
        while(1)
        {
                  P1=gsmg_code[3];
                  smg1=0;
                        smg2=1;
                        delay_10us(5000);
                        P1=0XFF;
                        P1=gsmg_code[4];
                  smg1=1;
                        smg2=0;
                        delay_10us(5000);
                  P1=0XFF;
        }
}

感觉还是频率的问题,如果用真的8550,可以吗?
因为没有实物,也是不了。
我用单片机直接连公共端控制的时候,是可以的。

网友A:
盲猜你的Proteus模型用错了。

电路上RN3两端电压,从P1.7~P1.0就是十六进制0x9,二进制1001 1001,你注意到没有?二进制8位里面有4位高,4位低。

而显示的7段码“9”有6个高2个低,或者逻辑相反有有2个高6个低,绝对不可能是4高4低!

那么问题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

你用的不是一般的7段数码管,而是内置译码的数码管,把你给的0x9电平翻译成“9”显示出来了。

网友B:
电路和代码都没有问题,是仿真用的三极管不能截止,导致两个数码管同时交替显示3和4,笔画叠加在一起就成99。可以用反相器代替三极管就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C: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应该可以到Mhz以上吧,再不行也可以试试用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代码都没有问题,是仿真用的三极管不能截止,导致两个数码管同时交替显示3和4,笔画叠加在一起 ...

你的解释与他的硬件图纸中七段数码管的引脚电平状态不符。

网友D:
可以用8550控制COM端, 只不过是高电平截止, 低电平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解释与他的硬件图纸中七段数码管的引脚电平状态不符。

你哪来的自信?如果会玩Proteus,按楼主的电路和代码验证一下就懂了。图中数码管明显有DP端。共阳段码“4”=0x99=10011001。怎么绝对不可能是4高4低!内置译码的数码管??想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代码都没有问题,是仿真用的三极管不能截止,导致两个数码管同时交替显示3和4,笔画叠加在一起 ...

不会把,为什么不能截止?
因为我让基极悬空,这肯定是截止了吧。
截止时很重要的功能呀,Proteus这个功能都不给吗?那么说现实中应该可以吧。频率应该够。我查了有十几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8550控制COM端, 只不过是高电平截止, 低电平导通.

这就是啊,三极管控制公共端啊,很明显,你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E:
PNP三极管C极接个下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把,为什么不能截止?
因为我让基极悬空,这肯定是截止了吧。
截止时很重要的功能呀,Proteus这个 ...

你把延时加一个0,delay_10us(50000);就能看明白了。10楼的建议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PNP三极管C极接个下拉电阻就好了

真的 马上就OK了,不明觉厉。
大佬大佬
大佬 我想问问实物不加下拉电阻可以吗?

网友F:
第27,32行的消影消了个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27,32行的消影消了个

哈哈哈  我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普中的教程视频里面也是这样子消影的。
然后你标的语句的顺序其实是可以的,在物理成面来说,因为时间很快两条指令的时间,观感上面是不影响的

但是你的想法确实是对的。严谨。

网友G:
       在切换两位数码管轮流显示时,并没有先关闭上一位,延时时间又太短,频繁切换显示就会每位3与4有重复显示,造成都是显示99,如果是实际电路会看到笔画明暗程度差别较大。
      修改一下,试试。
while(1)
        {
                  P1=gsmg_code[3];
                  smg1=0;
                  delay_10us(5000);
                  P1=0XFF;
                  smg1=1;
                  P1=gsmg_code[4];
                  smg2=0;
                  delay_10us(5000);
                  P1=0XFF;
                  smg2=1;
        }

网友H:
当然可以,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