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如何使用RAM BANK

楼主(2024-01-14):
好多年前我使用过c51单片机外扩64K以上内存的方法,现在忘记什么使用了
我记得要使用keil的一个支持库,以64K为一个块,切换不同的块就能访问到64K以上的内存

网友A:
没有ram banking的说法,只有code banking,连概念都说不清楚,那么就不是诚心想用这个很麻烦的功能所以就不细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ram banking的说法,只有code banking,连概念都说不清楚,那么就不是诚心想用这个很麻烦的功能所以就 ...

当然有,不然就不会这么问,keil c51多用1字节扩展24位寻址空间,最大能寻址16Mb内存空间
code只能寻址4Mb空间
已经解决了,不劳你麻烦了

网友B:
XRAM BANK可以实现的, 用51系统的16位地址线, 再加6条IO口, 可以实现8x64K XRAM的外部扩展.

网友C:
外扩已经淘汰的方案,所以为何一定要坚持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