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拆了一台稳压电源

楼主:
机器做工还可以

光控开关

输出两个1500大电容。

网友A(2024-01-16):
光耦坏了?竟是2.6a,12v

网友B:
这电源玩玩用还可以,如果待载长期设备,可以扔了.

网友C(2024-02-18):
从图片分拆:这估计是一个没有IC的准谐振电源(没看到背面贴片图),30W左右的,这么大的变压器,两个输出二极管并联,5W的反冲削波电阻,那么大的散热片,可靠性应该是没问题的。输出只有两个电解电容并联,纹波应该不小。

网友D(2024-03-22):
我想看拆“稳压电源”,结果看拆的是适配器!

网友E(2024-06-17):
单面板还有贴片的,质量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分拆:这估计是一个没有IC的准谐振电源(没看到背面贴片图),30W左右的,这么大的变压器,两个输出 ...

光耦817,旁边Q1应是插装TL431,不是准谐振电源芯片,更大可能是Ti公司的UC384X系列芯片。有待楼主确认了。

网友G:
这个原边芯片应该是TOP系列的,用料一般,工艺也一般

网友H(2024-10-24):
真不是什么好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