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32数码管点阵电路图正确否

楼主(2024-01-14):
看看这点阵电路有没有问题,输入端需不需要上拉电阻
电路是否有错误?马上要打板了

网友A:
你的HC138和8个MOSFET是干啥用的?

看不出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C138和8个MOSFET是干啥用的?

看不出用途。

74HC138三线译码器,减少端口使用。
PMOS是H1---H8行输出,控制8行亮度

网友B:
点阵屏不加电阻限流吗?

楼主:
测试成功,图片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阵屏不加电阻限流吗?

线路板太小了,没法加限流电阻,动态显示可以不用,控制EN就能调节亮度

网友C:
74HCHC138和场效应管没有必要,8*32和16*16点阵一样行16列16扫描只需4片74HC595驱动即可。

网友D:
其实595可以换成5020,功能和595一样,但输出是恒流源,省掉限流电阻。

网友E:
不如用tm1629,一个IC可以驱2个8*8,连限流电阻都不用,电路更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4HCHC138和场效应管没有必要,8*32和16*16点阵一样行16列16扫描只需4片74HC595驱动即可。

不扩流,会有亮度不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595可以换成5020,功能和595一样,但输出是恒流源,省掉限流电阻。

我手上有几百只595能用就用吧,788BS也是多年前开始学单片机买的,当时不会用现在闲着利用起来,打板也免费,其实只是电容0805和电阻0603是限买的,节约精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HC138和场效应管没有必要,8*32和16*16点阵一样行16列16扫描只需4片74HC595驱动即可。

原来布线是准备用16*32点阵的,由于布线不能通过(板太小了)就改成8*32了。其实成品F3.75屏布线简单主要是他们的点阵8*8引脚是顺序排列的,与595布线配合很方便,我们网上是买不到这种顺序排列引脚的。给我们业余设计增加难度你看下面的走线排列不用跳线就轻松布线完成,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用tm1629,一个IC可以驱2个8*8,连限流电阻都不用,电路更简单。

788BS的点阵屏面积装不下TM1629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布线是准备用16*32点阵的,由于布线不能通过(板太小了)就改成8*32了。其实成品F3.75屏布线简单主要 ...

如果74HC595的顺序和点阵是乱的,那么需要浪费很多移位运算指令的时间将位调换过来才能显示出正确的图案(FPGA除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788BS的点阵屏面积装不下TM1629

装不下可能是布局尺寸不够,可以使用其他封装的 TM1629或其他替代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788BS的点阵屏面积装不下TM1629

可以走的开的,要善于利用双面的穿插走线。。

网友F:
怎么不用MAX7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