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如何随着频率的改变,占空比跟随50%?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4-01-15):
unsigned int        ZHANKONGBI = 50;

    PWMB_PSCR = 0x00;
    PWMB_PS = 0x04;

    PWMB_CCER1 = 0x00
    PWMB_CCMR2 = 0x68;
    PWMB_CCER1 = 0x33
    PWMB_ENO = 0x04;
    PWMB_BKR = 0x80;
    PWMB_CR1 = 0x01;

    PWMB_ARR = 299;
    PWMB_CCR6 = 150;
    PWMB_ARR = 30000000L / PINLU - 1;
    PWMB_CCR6 = (PWMB_ARR / 90) * ZHANKONGBI; //错

现在问题是频率在100KHz时占空比是50%,调整输出频率到110KHz时占空比变成了55%,90KHz时变成45%。如何固定占空比,只有调整占空比时才改变?就是PWMB_CCR6的跟随公式?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内核单片机的写法? 具体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B:
你搜一下占空比是什么,就有占空比的计算方式

网友C:
把频率装载/2,PWMB_CCR6 =( PWMB_ARR>>1)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内核单片机的写法? 具体查阅数据手册。

看寄存器名字及设置,应该是S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