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标志太大如何缩小尺寸

楼主:
查看数: 508 | 评论数: 6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4-1-15 09:30

正文摘要:

立创EDA下载的标志元件尺寸太大,如何缩小

网友A(2024-01-20):
存为dxf文件, 用AutoCAD 来缩小, 然后再导入pcb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打散器件,再全选,调整联合大小。调整过以后如何恢复器件

恢复器件选择,取消联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丝印层全选住标志,生成联合,然后调整联合大小即可

先打散器件,再全选,调整联合大小。调整过以后如何恢复器件

网友B:
在丝印层全选住标志,生成联合,然后调整联合大小即可

网友D:
比例差这么多?你看看导进去的时候,单位有没有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