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件打散怎么用?

楼主(2024-01-15):
AD元件打散有什么用,如果要拖动元件的焊盘,把元件锁原始取消选中,就可以了,为什么还有打散的功能。

网友A:
打散不是针对一个元件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散不是针对一个元件的吧

打散是为了对某元件的图元进行移动或删除,完成后恢复锁定。例如删除其中一个焊盘。

网友C:
打散主要针对群组,群组可以有多个元件和对象。

网友D:
打散是为了临时重组:
比如一个SOT23-3要和SC70兼容,把SC70打散并加到SOT23-3的封装中,
这样在输出BOM时,只出一个新的封装就可以了。
或者为了文件管理:
比如一个PCB文件,要交给生产检修时查看用的,把所有元件都打散,则PCB不再有任何元件库的信息。
或者是在你需要打散的候,需要用到这个功能。。
总而言之:存在自有存在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