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8路超声波测距雷达电路图

楼主:
谁有8路超声波测距雷达电路图,我想修改把烦人的"滴滴"声去掉,并且调节测量最短距离显示和语音播报,还想8路轮流不是4路切换.

网友A(2024-01-15):
要电路图没用,这是程序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电路图没用,这是程序控制的

电路图有用,目前我只把喇叭线放掉,今天我想把去语音的线放掉也可以,不仅仅是语音要用到电路图,还有2档切换,前进和倒车是分开的,我要改为轮流的这都需要电路图.

网友B:
我想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控制语音播报,不用1米多就播,在路上等待红绿灯间距1米多是很正常的事,想控制小于0.4米才开始播,程序不能更改,可以从外部控制信号送达与否也是一种办法,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设计一个充放电电路,当充电比较频繁达到一定电压是通过比较控制,当然还有其他控制办法.

网友C:
各厂家芯片不同和电路也不同。而且信号处理电路也有差异的,有些用4051做选通有些则用4052。发一个电路你参考一下,但不一定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厂家芯片不同和电路也不同。而且信号处理电路也有差异的,有些用4051做选通有些则用4052。发一个电路你参 ...

谢谢!
提供的电路图大概看了,和我的电路板的确不同;
我的是有屏幕显示距离和语音播报的,由单片机控制.
目前的想法是考虑积分电路转换控制送给语音芯片的信号,在0.4米内,甚至更小的距离时才播报,让信号送去语音,否则,信号不送语音,只用来检测是否转换,屏蔽掉烦人的不需要的播报.4052芯片的资料已经有了,第6脚选通控制0和1即可用555可实现轮流.
就是"滴滴"声从哪里来还没弄明白,是否也是从语音芯片,还是从SN8P2602CSG芯片.

网友B:
从芯片上,声音可能的来源有3个即1单片机SN8P2602CSG,2LCD点阵HT1621B,3语音(无法辨别型号);
从控制论来说也有3个方法即控制信号去语音芯片,2控制音频放大输入信号,3控制音频输出;
从线路连接看基本可排除单片机,等周末试验一下把给语音芯片的信号线放下,看声音来源是否都是出自语音芯片;
所以都需要电路图,然后依据情况选择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提供的电路图大概看了,和我的电路板的确不同;
我的是有屏幕显示距离和语音播报的,由单片机控制.
...

从你的图上看,蜂鸣声很可能是在语音IC内预先录好的,倒车雷达上大多语音IC都是没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图上看,蜂鸣声很可能是在语音IC内预先录好的,倒车雷达上大多语音IC都是没字的。

说得不错,周末测试了一下,确实不是其他芯片来的语音,第二张图最右边的线放下,还是一样的有语音,不止是怎么回事,难道猜错了,那根线不是给语音芯片的串口数据线?SDA线没试过放下是什么样,周末再试看,原本猜测SDA是给显示屏的数据线;另外我想获取点阵的信息用来控制语音输出,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B:
有个想法使用TWH8778选取HT1621B合适的引脚信号控制,知各位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