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如何产生负电压的

楼主(2024-01-15):
这个电路是如何产生负电压的,如何升压的,
三极管导通5V 通过电感接地,短路了

网友A: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B:
三极管导通电流从上到下流过L1,三极管关断L1电流不能突变只能从下至上通过C1,二极管流回,C1两端就冲上了负压。

网友C:
三极管关断以后, L电感的电流不能马上消失, 与电容,IN4148组成回路续流, C1充电产生负压.

网友D:
L1的感生电流在电容C1的两端形成负压,通过C1和二极管形成回路。

网友E:
矩形波前沿,电感无法导通,电压不能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
矩形波后沿,电感电流无法消失,给电容充电,经过二极管回流到电感另一端。

网友F:
IN4148组成回路续流, C1充电产生负压

网友G:
由于简化了元件的数学模型(为了使计算更快),该电路的操作(接收负电压)是“模拟器”中的错误。
在实际电路中,节气门处不会发生负排放。 因为负电压的出现会导致基极电流增加,从而导致晶体管集电极电流增加。 集电极电流(连接到+)的出现“消除”了负浪涌。
仅当将晶体管的导电类型更改为 PNP 时,该电路才会工作(在实际电路中)。

我对语言表示歉意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