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如下两个电路,第一个电路是接三极管驱MOS管

楼主(2024-01-15):
请教一下各位,如下两个电路,第一个电路是接三极管驱MOS管。第二个是接光耦驱动MOS。但是第一个不能完全MOS管。第二个可以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三极管E极对地不通不能满足导通条件。改为PNP型E接12v,C接栅极,R17改接上啦,PMW改反向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E极对地不通不能满足导通条件。改为PNP型E接12v,C接栅极,R17改接上啦,PMW改反向驱动。

网友C:
Q3应该是PNP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要改为PNP的,驱动要反向

网友E:
第一个图MOS G级只有PWM电平-0.7的电压,如果是5V及以下,mos压根不能完全导通,建议改成上拉+NPN控制,如果对速度有要求,可以增加一个低端MOS驱动

网友F:
第一个电路的三极管导通后的内阻较大,不能提供足够的电压给MOS管的G极。可能这个MOS管的启动电压较高,如果启动电压4V,l加上三极管的0.7V,已经4.7V了。所以不能启动MOS管。

网友G:
将Q3更换为PNP型晶体三极管,R17作为Q3下偏置电阻以保证其导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将Q3更换为PNP型晶体三极管,R17作为Q3下偏置电阻以保证其导通。

你这个Q3是不是画反了,R17A是不是要改成上拉?

网友I:
第一个电路中,Q4栅极电压约等于PWM电压-0.7V(Q3的Vbe),如果PWM高电平是3V3,那么G极电压就只有2.6左右了,很难让高Vgs的NMOS管导通。Q3这样的接法,只可以放大电流,但MOS管却是电压驱动型器件,所以放大电流没必要,也行不通的。
要么如楼上所说改成PNP管,要么尝试选用低Vgs的NMOS管,比如ST2302,Vgs可低到2.5V。
个人浅见。。

网友J:
第一个电路图设计上就是错的,要知道场效应管具有结电容,必须设计泄放回路,否则驱动的电压无法消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I:
第一个电路中,Q4栅极电压约等于PWM电压-0.7V(Q3的Vbe),如果PWM高电平是3V3,那么G极电压就只有2.6左右 ...

大意了!如果换用PNP管,将出现新的问题 :B极的电压一直低于E极的+12V,Q3会一直导通,电路失效。。。

网友J:
第二个电路也存在同样问题,除了驱动电压要满足要求外,结电压泄放必须的.

网友G:
R17A作为PNP管下偏置电阻(需要考虑阻值),以保证Q3导通。Q3添加一个集电极电阻,提供MOS管栅极工作电压。不知此法是否可行。

网友K:
两个电路都有问题, 都需要在GS之间加个电阻放电

网友L:
三极管要换成P管,R17不接地,接到12V处,其次MOS基极串接小电阻,还要加下拉电阻。你的光耦电路,原副边不供地,mos也要基极串接小电阻,还要加下拉电阻

网友M:
楼主对COM管一窍不通,两个电路都是错漏百出,第一个无法打开COM管,第二个无法关闭COM管,这两个电路错误太多,没有修改的价值,重新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