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N USB转串口的疑问

楼主(2024-01-15):
CH340N这款芯片有两个工作电压,一个是5V,一个是3.3V,一般都是用5V,直接从USB口的VBUS供电。

我现在的应用只能使用3.3V,我的MCU也是3.3V,所以给CH340N的供电电压只能是3.3V,那么想请问下,USB口的5V-VBUS是不是可以不用管了?也就是VBUS这个引脚可以直接悬空了?

这样的话USB口与CH340N就只用两根差分线连接,由于3.3V供电,所以VBUS不连接。
我系统里有其他5V,所以也不需要这个VBUS的5V,也不想把这个VBUS和系统里的其他5V相连接,所以直接悬空OK吗?

网友A:
.有疑问时,先仔细看下规格书。规格书中不只一次的讲过这3.3V和5V如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时,先仔细看下规格书。规格书中不只一次的讲过这3.3V和5V如何连接。

确实没看过规格书,刚刚仔细看了一遍规格书,已经搞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