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按键与其他程序运行存在冲突

楼主(2024-01-16):
        其他的程序功能在运行,会影响到按键,导致按键失效,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1、如果是IO口被占用而影响的话,要考虑换下IO口。矩阵按键任意IO口的程序你应该有吧。
    2、如果是程序之间相互干扰,那要考虑程序优化。切记延时函数的使用要谨慎,尽可能使用定时器来优化程序。

网友B:
可以把按键写在中断里,不过要注意妥善处理

网友C:
附件代码没有你所的其他的程序功能

网友D:
按键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就行

那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按键写在中断里,不过要注意妥善处理

放定时器里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