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主从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4-01-16):
两个SPI接口的芯片。一个从机SPI芯片,是MISO/MOSI;另外一个主机SPI芯片,是DI/DO;那这两个芯片相连接时,是DO接MOSI还是MISO?

网友A:
MISO,表示这个管脚是主机的输入,从机的输出。
MOSI,表示该管脚是主机的输出,从机的输入。

网友A:
DI,表示该管脚是该芯片的输入管脚。DO则是输出管脚。

网友B:
主机的MISO对应从机的DO,主机的MOSI对应从机的DI;
MISO 即主入从出;
MOSI 即主出从入;
DO    即数据输出;
DI     即数据输入。
这方向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