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使用LM393仿真SPWM波形不正常原因

楼主:
参考的是CSDN上https://blog.csdn.net/qq_42820594/article/details/102962315这里使用的LM393仿真SPWM,出来的SPWM波形只是个尖峰脉冲而不是个SPWM波形,请教下是哪里设置错误还是怎么回事?使用的是Multisim 11.0精简版,装14版的时候出了问题就再也装不了提示没有可以安装的程序。我仿真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

而在CSDN上的电路和仿真的SPWM波形分别是这样的

网友A(2024-01-16):
339是OC输出,没有上拉电阻自然没有输出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9是OC输出,没有上拉电阻自然没有输出波形。

非常感谢答复,确实如此。有个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别人的都没接电阻呢?PPT的文档上也没有挂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答复,确实如此。有个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别人的都没接电阻呢?PPT的文档上也没有挂电阻的?

也可能是他们的模型跟你的不一样,用他们的文件改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