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为什么SDA还是输出0?

楼主(2024-01-16):
uint8_t i2c_CheckDevice(uint8_t i2cId,uint8_t addr)
{
    uint8_t ucAck = 0;
    // uint8_t busy ;
    // BSP_IIC_config();

    /* 发送启动信号 */
    BSP_I2C_Start(i2cId); // 0 0

    /* 发送设备地址*/
    BSP_I2C_Send_Byte(i2cId, addr | I2C_WR);

    /* 检测设备的ACK应答 */
    ucAck = BSP_I2C_Check_waitAck(i2cId);    // 没有用原来那个超时才返回的,直接读去了
     DEBUG(" ack : %02x \r\n",ucAck);

    // busy = BSP_IIC_isBusy(i2cId);
    // DEBUG("BUSY5:%02x\r\n",busy);  // 在这边sda被拉高

    /* 发送停止信号 */
    BSP_I2C_Stop(i2cId);

    return ucAck; //怎么让不连接设备的时候scl sda输出高?
}

在有设备的时候会拉高SDA,但是没有设备的时候SDA也是低,导致没设备还产生回复帧。等大佬解答。

网友A:
你把超时检测跳过去了自然就是现在的效果,好在代码只是注释掉了,恢复原状就行了呗。

网友B:
请检查IO口模式,上下拉强弱是否配置正确,错误可能会信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