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焊盘兼过孔的问题

楼主:
某宝购的创新高CXG XG100T焊台,检查一下,感觉没问题,就先通电试了一下,当即就爆闪了一下,经检查,全桥烧了,交流进来一条铜箔全爆开了。换了电桥,又测了一下电容,电容是两个250V220UF串联在一起的,测了下有个电容容量小了很多,怀疑是电容容量差引起分压不均造成电压过高,把开关管击穿了。于是购了两个500V150UF的更换,更换后可以进入界面,先爆力破解三位数字密码,解开后发现烙铁头没有一点反应,怀疑开关管损坏了,就找了两个FS740更换,启动后连烧了三次保险管。检查发现开关管烧了。经检查先发现开关管管脚的焊盘处兼做了通孔(连接上下两面),拆MOS管时暴力了一点把通孔中的铜箔给扯了出来,导致通孔不通了。再仔细检查发现两个串联的电容的管脚焊盘处也是做了通孔,换电容时也破坏了通孔,导致输出到发热丝的主变压器断路了。这种双面线路板通孔怎么不单独做,要与管脚做一起,有一面会被元件挡住,没法焊接。找到原因后,用飞线把通孔的连接修补好后,通电测试恢复正常了。现在有点担心更换的两个电容容量有点小,什么时候也更换一下。

焊台正面

焊台正面

焊台内部

焊台内部

电容会遮挡的焊盘

电容会遮挡的焊盘

MOS会遮的焊盘

MOS会遮的焊盘

电容焊盘

电容焊盘

大电流飞线

大电流飞线

MOS管飞线

MOS管飞线

网友A(2024-01-17):
感觉山寨产品,既然会修,不如DIY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