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uce中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
实物能实现,但是在仿真中不行主循环就这一个函数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网友A(2024-01-16):
proteus的数码管和现实中的数码管有啥子区别吗

网友B:
接口不对

网友C:
单片机引脚都没有电压指示,你是没有供电吧。

网友D:
仿真时没按运行键吧

网友E:
仿真P0口缺了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仿真P0口缺了上拉电阻

你才是正解,我后来自己也发现了,p0口居然没有驱动能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才是正解,我后来自己也发现了,p0口居然没有驱动能力

P0是开漏结构
即是一个对地开关
赋值1时高阻
赋值0时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