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HC-SR04超声波模块 附Arduino程序 UART iic GPIO

楼主(2024-01-16):
使用的硬件:STM32F103C8T6,HC-SR04,ST-Link(其他烧录器也可以),0.96寸OLED屏幕(非必须,仅供显示测距结果,可以使用串口助手代替),若干杜邦线。

涉及操作stm32的GPIO口,外部中断,定时器,本文中不会详细解释,仅提供代码思路。

源程序:
/*
模块:          带UART功能的HC-SR04(2020款)系列超声波测距模块
主控芯片:      RCWL-9300系列
功能:          串口模式下读取HC-SR04(2020款)系列超声波测距模块距离数据并串口显示
注意:          HC-SR04(2020款)系列模块选择成UART模式,即模式选择UART。
编写:          无锡日晨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方案定制:      18851501095
串口数据格式:  RCWL-1661串口输出3位8BIT数据,距离MM值=24位数据转换成10进制/10000。
连线:
   -VCC          = 5V /3.3V/3-40V
   -TRIG/RX/SCL  = A5
   -ECHO/TX/SDA  = A4
   -GND          = GND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mySerial(A4, A5);    // A4为RX, A5为TX;  A4接模块TX,A5接模块RX
float     Data_h = 0;                 //高8位数据
float     Data_m = 0;                 //中8位数据
float     Data_l = 0;                 //低8位数据
float     distance = 0;               //距离数据十进制值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定义串口波特率9600 出厂默认波特率9600
  mySerial.begin(9600);               //定义模拟串口波特率
  Serial.println("HC-SR04(2020款) 测距开始:");
}

void loop()
{
    Data_h = 0;
    Data_m = 0;
    Data_l = 0;
    distance=0;
    mySerial.flush();                     //清模拟串口缓存数据
    mySerial.write(0XA0);                 //发送开始测试数据0XA0,0XA0为开始测试命令数据
   delay(120);                            //测量周期延时,一个周期为100mS,设置120MS,留余量
   if (mySerial.available()>0)            //等待接收完3个数据
   {
    Data_h= mySerial.read();              //读取缓存数据
    Data_m= mySerial.read();
    Data_l= mySerial.read();
   }
  else
   {
    Data_h= 0;                             //读取缓存数据
    Data_m= 0;
    Data_l= 0;
    }
   distance=(Data_h*65536+Data_m*256+Data_l)/10000;   //计算成CM值
   Serial.print("距离 : ");
   if ((1<=distance)&&(900>=distance))     //1CM-9M之间数值显示
    {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 CM ");
    }
   else
    {
   Serial.print(" - - - - ");             //无效数值数值显示 - - - -
    }
   Serial.println();
//   delay(100);                             //调节测量周期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