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82和b772三极管可以一起连单片机当作直流电机开关用吗

楼主:
最近写了个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程序,有两个引脚是直接接在电机两极的,但是单片机带不动电机然后我就想用三极管放大一下,但是我本人不怎么懂电路上的东西,麻烦大佬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原理图里面我是把d882基极到射极的电流按照0.01A,导通电压0.7v算的,单片机引脚3.3v,所以电阻为260Ω,b772里也是按照0.7v,0.01a算的,所以电阻电压就是4.3v,阻值430Ω,目的是当D7高电平,D8低电平时,电机正转,D7低电平,D8高电平时,电机反转,然后D7,D8相同时电机不转,想问一下电路这样接可以吗?还请高人指点!

屏幕截图 2024-01-16

这个原理图里面我把基极到射极的电流按照0.01A,导通电压0.7v算的,单片机引脚3.3v,所以电阻为260Ω

这个原理图里面我把基极到射极的电流按照0.01A,导通电压0.7v算的,单片机引脚3.3v,所以电阻为260Ω

屏幕截图 2024-01-16

这里是源代码,M1和M2对应的是D7和D8

这里是源代码,M1和M2对应的是D7和D8

网友A(2024-01-24):
这个电路原理可行, 实际上是不行的, 无法彻底开启和关断 .

要完善, 需增加好多零件.

建议楼主直接用现成的驱动 IC

网友B:
换成MOS吧,三极管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两端要并续流二极管, 否则关断电机时, 产生的感生电压会对单片机跑程序造成干扰, 严重时会导致三极管 ...

大佬能细说下吗,就是要在基极和连接电动机之间接一个二极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7#已经说明了原因
如果只是开关,那就用个5A左右的MOS管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网友F:
5伏换3.3伏,电机换成3.3伏能动的电机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7#已经说明了原因
如果只是开关,那就用个5A左右的MOS管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有正反转控制,可以用集成的H桥,成本不会高多少的

网友G:
很显然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用。

网友D:
三极管两端要并续流二极管, 否则关断电机时, 产生的感生电压会对单片机跑程序造成干扰, 严重时会导致三极管造成损坏.

网友H:
应该用专用的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单片机3.3V,Q3三极管永远都导通。单片机不可以直接控制电压比单片机电压高的PNP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专门有电机驱动芯片,集成mos管。三极管驱动小小电机可以。

好的好的我去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老师,这个Q4三极管是不是发射脚标错位置了呢?

啊确实,射极集电极接反了

网友I:
专门有电机驱动芯片,集成mos管。三极管驱动小小电机可以。

网友J:
老师,这个Q4三极管是不是发射脚标错位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