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HT10+TFT1.8数字显示乱码

楼主:
问题: AHT10读入温湿度,通过TFT1.8寸,st7735驱动 显示出变化的温湿度,,但是屏幕显示中数字乱码要如何解决

以下是显示数字的函数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RED);
                                          }

                                   }
                        }
                }
        }
}

网友A(2024-01-17):
    参考屏模块给的例子DEMO,是不是显示时需要转成ASCII码才可。

网友B:
直接用数字代替数据,如果能正常显示就是数据读取不正常(大概率如楼上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