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给50V电容充电,想用两个升压模块串联,能否实现?

楼主:
升压模块输出28V,若给50V电容充电,用两个升压模块串联,能否实现?

升压模块输出VOUT- 与 输入 VIN-  是通的,感觉不对,请教如何接?

网友A(2024-01-16):
相通是对的,然后并不影响你的电路的正确性。感觉不对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B:
通的  通的   通的

网友B:
电路的正确性

网友C:
都是地,所以相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相通是对的,然后并不影响你的电路的正确性。感觉不对的理由是什么?

谢谢您回复,下输出VOUT+ 是28V 与 上模块输入VIN导通,上模块输入就不是电池的3.7V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回复,下输出VOUT+ 是28V 与 上模块输入VIN导通,上模块输入就不是电池的3.7V了吧?

你两块电池是完全悬浮的,上模块接上电池的负极,那么上模块输入自然是上电池的3.7V,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

网友E:
输入不是同一个电池,就可以

网友F:
用48V电动车充电器串联一只限流电阻,直接给50V电容充电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48V电动车充电器串联一只限流电阻,直接给50V电容充电就可以。

仔细审题,楼主只有两块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48V电动车充电器串联一只限流电阻,直接给50V电容充电就可以。

48V  是可以,就是电动车充电器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仔细审题,楼主只有两块电池。

两个输入电池用一个开关控制,没悬浮。下模块输出28V与 上输入两种电压是不是冲突了?因为模块OUT与VIN是通的,串联后上模块还能输出50V吗?

网友G:
上图接法是对的, 但是需要两组电源, 应用麻烦. 还不如买开关电源改造成5-60v的可调电源. ATX电源改造方案, 百度一下, 3842, TL494的都有, 适合电子爱好者动手实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两个输入电池用一个开关控制,没悬浮。下模块输出28V与 上输入两种电压是不是冲突了?因为模块OUT与VIN是 ...

2个开关只是物理上的联接,电气上还是各自独立的,
双刀单掷(2P1T)或双刀双掷(2P2T),百度了解一下。
图中示意,用了2个电池,各自升压到25V再串联,可以看成是2个25V的电源串联。
与VIN没关系的。
类似的电路还有双电容分压:2个相同的、大容量的电解电容(nKuF以上)正串,接入电源,2个电容中间的接点视做地线,另两端就是一对正负电源了。

      +   C  -     +  C   -
      正        地         负

网友I:
可以用,前提使要使用两组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上图接法是对的, 但是需要两组电源, 应用麻烦. 还不如买开关电源改造成5-60v的可调电源. ATX电源改造方案,  ...

谢谢您,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2个开关只是物理上的联接,电气上还是各自独立的,
双刀单掷(2P1T)或双刀双掷(2P2T),百度了解一下 ...

谢谢您的解释。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前提使要使用两组电源。

谢谢。

网友J:
只要接线正确可以串联使用,输出电流只能以最小的那个模块的输出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只要接线正确可以串联使用,输出电流只能以最小的那个模块的输出电流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2个开关只是物理上的联接,电气上还是各自独立的,
双刀单掷(2P1T)或双刀双掷(2P2T),百度了解一下 ...

谢谢了

网友K(2024-02-21):
OK的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个输入电池用一个开关控制,没悬浮。下模块输出28V与 上输入两种电压是不是冲突了?因为模块OUT与VIN是 ...

什么叫“没悬浮”???

网友L:
可以这么搞

网友M:
没什么问题

网友N:
个开关只是物理上的联接,电气上还是各自独立的,
双刀单掷(2P1T)或双刀双掷(2P2T),百度了解一下。
图中示意,用了2个电池,各自升压到25V再串联,可以看成是2个25V的电源串联。
与VIN没关系的。
类似的电路还有双电容分压:2个相同的、大容量的电解电容(nKuF以上)正串,接入电源,2个电容中间的接点视做地线,另两端就是一对正负电源了。

      +   C  -     +  C   -
      正        地         负

网友O:
升压模块输出VOUT- 与 输入 VIN-  本来就是通的,如果是做实验临时性的
用用这样接法还可以,如果是长期或大量使用这样接法肯定不行,两节电池
要分开充电不方便,两电池串起来使用电压更高,可选择的电路也很多,充
电只要一个充电器也更方便。

网友P:
只要两个直流电源(两个电池)没有公共地,它就应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