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无法保存HEX文件,无法编译?

楼主:
新手小白求教
无法保存HEX文件,无法编译,这是为什么啊

屏幕截图 2024-01-16

网友A(2024-01-16):
P2口要大写P

网友B:
你的代码存在语法错误:P2 这个标识符在头文件 REGX52.H 中定义了,但是在你的主程序中使用的是 p2,编译器不认识这个标识符就报错了。解决方法:把小写的字母 p2 修改成大写 P2 再试试。然后,如果你需要生成 hex 文件的话,需要在工程设置里的输出选项卡里勾选上,具体操作步骤可以参考下面图示步骤
1 可以看下在没有进行勾选的情况下,默认是不创建 HEX 文件的,如下图所示

2 打开工程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3 选择输出选项卡,如下图所示

4 勾选创建 HEX 文件的复选框,然后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5 重新编译一下,可以观察到在最后创建了 HEX 文件,如下图所示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一个错误的程序是不可能生成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