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使用TM1637模块实现计数的功能 附程序

楼主(2024-01-17):
下面的代码运行后数据码也不动 显示的半个1和234 折腾不动了希望大佬路过看下谢谢。就是检测p3^1的按键,按一下TM1637模块加1

#include <reg51.h>

sbit CLK = P1^2;
sbit DIO = P1^1;

sbit insys = P3^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ms; i++)
        for(j = 0; j < 120; j++);
}

void TM1637_Start()  // 起始信号
{
    CLK = 1;
    DIO = 1;
    delay(1);
    DIO = 0;
}

void TM1637_Stop()  // 停止信号
{
    CLK = 0;
    delay(1);
    DIO = 0;
    delay(1);
    CLK = 1;
    delay(1);
    DIO = 1;
}

void TM1637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aa)  // 写入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CLK = 0;
        DIO = (dataaa & 0x01);
        delay(1);
        dataaa >>= 1;
        CLK = 1;
        delay(1);
    }
    CLK = 0;
    DIO = 1;
    CLK = 1;
    delay(1);
    CLK = 0;
}

void TM1637_Init()  // 初始化设置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8F);  // 固定写入0x8F,设置显示亮度为最高
    TM1637_Stop();
}

void TM1637_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40);  // 写入地址命令,地址为0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displayData);  // 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TM1637_Stop();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 0;
    TM1637_Init();  // 初始化设置
        insys = 1;
    while(1)
    {
         if(insys = 0){
        TM1637_Display(num);
        num++;
        if(num > 9)
            num = 0;
        delay(1000);  // 延时1秒
                }
    }
}

楼主:
程序可以了,但是有中断会触发很多次甚至是十几次,请问要怎么用定时器消抖动呢,不用软件延时,我写的定时器好像不起作用。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key =0;

sbit DIO = P1^1;
sbit CLK = P1^2;
sbit p00 = P0^0;

//u8 num[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num[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16 ms,second,min,hour;
u16 dingshinum;

void Delay2us()                //@12.01MHz
{
        unsigned char i;
        i = 6;
        while (--i);
}

void Delay3us()                //@1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0;
        while (--i);
}

void Delay5us()                //@1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8;
        while (--i);
}

void I2CStart()
{
        CLK = 1;
        DIO = 1;
        Delay2us();
        DIO = 0;
}

void I2CAsk()
{
        CLK = 0;
        Delay5us();
        while(DIO);
        CLK = 1;
        Delay2us();
        CLK = 0;
}

void I2CStop()
{
        CLK = 0;
        Delay2us();
        DIO = 0;
        Delay2us();
        CLK = 1;
        Delay2us();
        DIO = 1;
}

void I2CWriteByte(u8 dat)
{
        u8 i;
        for(i=0;i<8;i++)
        {
                CLK = 0;
                if(dat&0x01)
                {
                        DIO = 1;
                }
                else
                {
                        DIO = 0;
                }
                Delay3us();
                dat>>=1;
                CLK = 1;
                Delay3us();
        }
}

void Display(u8 m,u8 s)
{
        I2CStart();        //1637 开始
        I2CWriteByte(0x40);
        I2CAsk();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C0);        //设置显示首地址即第一个LED
        I2CAsk();

        I2CWriteByte(num[m/10]);
        I2CAsk();
        I2CWriteByte(num[m%10]);
        I2CAsk();
        I2CWriteByte(num[s/10]);
        I2CAsk();

        I2CWriteByte(num[s%10]);
        I2CAsk();
        I2CWriteByte(0xFF);
        I2CAsk();
        I2CWriteByte(0xFF);
        I2CAsk();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8F);
        I2CAsk();
        I2CStop();
}

void main()
{
  p00 = 1;
  P1=0x55;       //P1口初始值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边沿触发

        while(1)
        {
                Display(min,second);
        }
}

/*------------定时器----------------*/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2.01MHz
{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
    TH0 = 0x0EC; // 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用于产生10ms的定时中断
    TL0 = 0x78;
    EA = 1; // 允许中断
    ET0 = 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外部中断程序----------------*/
void ISR_Ke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if(flagkey==1){
                Timer0Init();
                p00 = ~p00;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0EC;                  //重新赋值
TL0=0x78;
dingshinum++;
if(dingshinum<100){
         flagkey = 0;
}else{
          flagkey = 0;
          dingshinum = 1;
}
}

网友A:
TM1637是2线式通讯接口,对时序要求较高。易受中断干扰。你驱动程序中1ms延时太长,一般就几us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可以了,但是有中断会触发很多次甚至是十几次,请问要怎么用定时器消抖动呢,不用软件延时,我写的定时 ...

定时器和外部中断不是这么玩的 TM1637驱动共阳数码管时钟示例

楼主:
可以了感谢资料,这个程序可以实现按键自动加1,上电的时候是0000累计加到9999试了下没有抖动了。源程序如下给需要的人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key =0;         //按键标志
unsigned char Timer0Init_count = 0;//定时器溢出计数

sbit DIO = P1^1; //TM1637
sbit CLK = P1^2; //TM1637
sbit P10 = P1^0; //led
sbit p01 = P0^1; //按键

u8 num[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0-9
u16 second,min,hour;        //TM1637六段

/*------------TM1637----------------*/
void Delay2us()                //@12.01MHz
{
        unsigned char i;
        i = 6;
        while (--i);
}

void Delay3us()                //@1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0;
        while (--i);
}

void Delay5us()                //@1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8;
        while (--i);
}

void I2CStart()
{
        CLK = 1;
        DIO = 1;
        Delay2us();
        DIO = 0;
}

void I2CAsk()
{
        CLK = 0;
        Delay5us();
        while(DIO);
        CLK = 1;
        Delay2us();
        CLK = 0;
}

void I2CStop()
{
        CLK = 0;
        Delay2us();
        DIO = 0;
        Delay2us();
        CLK = 1;
        Delay2us();
        DIO = 1;
}

void I2CWriteByte(u8 dat)
{
        u8 i;
        for(i=0;i<8;i++)
        {
                CLK = 0;
                if(dat&0x01)
                {
                        DIO = 1;
                }
                else
                {
                        DIO = 0;
                }
                Delay3us();
                dat>>=1;
                CLK = 1;
                Delay3us();
        }
}

void Display(u8 m,u8 s)
{
        I2CStart();        //1637 开始
        I2CWriteByte(0x40);
        I2CAsk();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C0);        //设置显示首地址即第一个LED
        I2CAsk();

        I2CWriteByte(num[m/10]);
        I2CAsk();
        I2CWriteByte(num[m%10]);
        I2CAsk();
        I2CWriteByte(num[s/10]);
        I2CAsk();

        I2CWriteByte(num[s%10]);
        I2CAsk();
        I2CWriteByte(0xFF);
        I2CAsk();
        I2CWriteByte(0xFF);
        I2CAsk();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8F);
        I2CAsk();
        I2CStop();
}

/*------------定时器----------------*/
void Timer0Init(void)                //12M晶振,延时10Ms
{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
    TH0 = 0x0D8; // 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用于产生10ms的定时中断
    TL0 = 0x0F0;
    EA = 1; // 允许中断
    ET0 = 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检察按键----------------*/
void anjian(void)
{
          if(p01 == 0){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TR0 = 1;//按键按下开始计时,溢出后中断
          }else{
                            flagkey=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P10 = 1;//led关
        while(1)
        {
            Display(min,second);
                        anjian();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if(flagkey==0){
flagkey=1;
Timer0Init_count ++;
if(Timer0Init_count>5){
TR0 = 0;//关定时器
TH0 = 0x0D8;//赋初值
TL0 = 0x0F0;

Timer0Init_count=0;

P10 = ~P10;

second++;
if(second==100){
        second=0;
        min++;
        if(min==100)
            {
                //min=0;
                        min=99;
                        second=99;
                //hour++;
                //if(hour==100){hour=0;}
            }

}}}}

网友B(2025-07-20):
我用你的程序做了一个
stc15l104w
4MHz
5u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