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L151C8单片机采用电池供电不能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4-01-17):
描述:概述大概为单片机与原理图右上角LORA芯片进行串口通信,芯片采用电池直接供电,芯片电压范围2.4-3.7V。单片机供电采用XC6206降压芯片降到2V供电,但是2V供电的单片机不能与LORA芯片进行串口通信(我认为是单片机电压高电平最高为2V,而LORA芯片最低供电都为2.4所以不能解析数据。 ),所以去掉降压芯片 串一个电阻  直接3.3V供电给单片机。
出现问题:2v供电可以烧录程序 并且可以运行。 改为直接供电3.3V供电 烧录器检测不到单片机?
求如何更改电路连接 才能让单片机和芯片正常通信  万分感谢!!!

网友A:
既然你的问题是烧录器找不到单片机,又不提供烧录器信息,这个问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的问题是烧录器找不到单片机,又不提供烧录器信息,这个问题无解。

烧录器采用的野火烧录器,这些都能正常使用,我主要想问的是本身单片机可以接3.3V供电,为何我直接供电会找不到单片机  电路中哪些部分影响了它

网友B:
STM32 外接电源烧录 本来就成功率低; 去掉外电源, 直接使用烧写器供电, 基本上 100% 成功。

外接电源为何成功率下降, 具体原因我没有用仔细研究过, 但外接电源烧写时,笔记本电脑如果拔掉外接电源,则成功率会明显提高。 因此我怀疑时 外接电路的 干扰导致。 外接电源如果是 电池 也会好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 外接电源烧录 本来就成功率低; 去掉外电源, 直接使用烧写器供电, 基本上 100% 成功。

外接电源 ...

对,外接电源的确会有问题,

网友D:
电源不变,仍是2V供电。串口通讯电平不匹配,可用三极管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外接电源烧录 本来就成功率低; 去掉外电源, 直接使用烧写器供电, 基本上 100% 成功。

外接电源 ...

直接飞了一根线直接用烧录器的供电引脚供电,还是不能找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