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EDA如何设计特定传感器的引脚封装?钻孔就可以吗

楼主(2024-01-17):
大佬们,请问用立创EDA怎么自己制作下面这种传感器的封装啊,新手一个
就是下面这种传感器,在立创里面如何设计相关封装呢?
是钻孔就可以吗

网友A:
传感器数据手册应该会有推荐layout封装,对着那个画就好了。打焊盘不要打机械孔。

网友B:
最基本的画法,画两个孔径合适,间距合适的引脚兼固定孔就行了,复杂点儿把外框在丝印层画出来防止其他零件干涉位置。

网友C:
除了打孔制作焊盘,还要增加外形丝印,主要是明确器件是垂直焊接的,还是需要折弯侧卧。

网友D:
可以利用相同外径和脚距的电解电容的封装代替,标注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