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c单片机自带仿真器想法

楼主:
现在的单片机内部都集成一个仿真器,在多少情况下这个仿真器没有用处的,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利用这个仿真器当作外设使用

比如读取外部代码传入仿真器运行

网友A(2024-01-17):
这个想法跟捡了一块键盘就要组装一台电脑一样切合实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跟捡了一块键盘就要组装一台电脑一样切合实际。

人家就是把电脑集成在了键盘里,%

网友C:
只要支持自定义bootload的单片机就可以非常轻松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D:
看了下仿真器是通过借用xram最后的几百个字节空间作为运行空间的啊,这个本身就是xram里面的,正常你可以通过定义变量的方式使用这几百个字节空间。他不是独立的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仿真器是通过借用xram最后的几百个字节空间作为运行空间的啊,这个本身就是xram里面的,正常你可以通 ...

那到底能不能运行外部代码呢

网友E:
先确定一下仿真器是什么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能不能运行外部代码呢

本身就是单片机内部的ram。你想运行什么程序就运行什么程序啊。和汽车ecu刷写的时候注入flash driver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本身就是单片机内部的ram。你想运行什么程序就运行什么程序啊。和汽车ecu刷写的时候注入flash driver一样 ...

那么要什么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