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电推剪 修改电路

楼主(2024-01-17):
       某宝购买了一款电推剪,使用很方便,缺点是电池非常不耐用,充不了几次电,电池就无法充电了。购买了3块电池组,均出现同样的故障。
       客服说,使用的是锂电池,用5V充电器充电。无奈,只好拆机看看,研究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拆机后发现,电推剪使用的是两节1.2V镍镉电池串联,每节电池600毫安时,根本就不是锂电池。使用5V充电器直接给2.4V充电,电压相差太大,难怪经常充坏电池了。

楼主:
按实物绘制电路可见,5V充电器给2.4V镍铬电池充电,压差大,电池很容易过热损坏:

将3只整流二极管与5V充电器串联,可以降压2V左右。这样就变成了3V充电电压了,对于2.4V电池充电,就安全多了。

将原电路印制板正极端,刻为4段,加装串联的3只二极管,基本不影响原板外观。

网友A:
干脆改手机锂电池算了,一块钱的tp4056充电板也不贵,接个二极管降压就能用

楼主:
       更简单便捷的方法是:将充电线中间剪开一条线,串接上3只整流管,变成一条该电推剪专用充电线。原电池组电路板不变,免得每组电池都要修改电路了。

楼主:
将原电路图变形一下,看起来更简单清晰:

R2和D1组成电源指示电路。
R1和D2组成降压(约0.7V)限流电路。
其中D1和D2,还可以防止充电器反接。
缺点:当电池充满后,充电器还会以80mA电流继续充电,不能防护电池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