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矩形按键中断扫描的问题

楼主(2024-01-17):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矩阵按键扫描输出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 { //矩阵按键扫描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将一行的 4 个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_IN_4;
//消抖后更新按键状态
for (i=0; i<4; i++) //每行 4 个按键,所以循环 4 次
{
if ((keybuf[keyout][i ] & 0x0F) == 0x00)
[i ]{ //连续 4 次扫描值为 0,即 4*4ms 内都是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按下
[i ]KeySta[keyout][i ] = 0;
}
else if ((keybuf[keyout][i ] & 0x0F) == 0x0F)
{ //连续 4 次扫描值为 1,即 4*4ms 内都是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弹起
KeySta[keyout][i ]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输出索引递增
keyout = keyout & 0x03; //索引值加到 4 即归零
switch (keyout) //根据索引,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的输出引脚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请问比如我按了第4行第2个键,就是output4为0,keyln2为0,在代码中是怎么体现的我按的这个键?

网友A:
这里是不是都缺了?

网友B:
矩阵按键不需要写这么繁琐,只要对行列各扫描一次就行了。

网友C:
金沙滩的教程,视频里讲得很清楚,不懂多看几遍

网友D:
    1、矩阵按键的检测确实比较成熟,原理有多种,下介绍的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

    2、提供下STC8A8K64D4的例子,基于下图艾克姆的IK-64D4开发板。应该也是很方便你移植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