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为什么定时器计时会差这么多?

楼主(2024-01-18):
我用手机秒表和它对比,手机60秒跑完了,仿真软件还剩下12秒没跑,差这么多吗?

#include "reg52.h"

#define smgled P0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num=60,count=0;

sbit smg1=P1^0;
sbit smg2=P1^1;
sbit KEY=P3^2;

unsigned char flag=0;

//定时10微秒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int ten_us)
{
        while(ten_us--);
}

void main()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
        TH0=0X3C;        //定时50ms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外部中断0
        IT0=1;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flag=0;

        num=60;

        while(1)
        {

                smgled=0XFF;//清屏
                smgled=table[num/10];//显示十位
                smg1=1;
                smg2=0;
                delay_10us(500);
                smgled=0XFF;//清屏
                smgled=table[num%10];//显示个位
                smg1=0;
                smg2=1;
                delay_10us(500);
                if(flag)
                                TR0=1;//打开定时器
                else
                {
                        num=60;
                        TR0=0;//关掉定时器
                }
                if(num==0)  //判断是否到达60秒
                 {
                         flag=0;
                         num=60;
                 }
                if(count==20)//判断是否到1秒
                {
                        num--;
                        count=0;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0X3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
        TL0=0Xb0;
        count++;

}

void exti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
{
        delay_10us(1000);
        if(KEY==0)
                flag=!flag;
}

网友A:
是何原因我不清楚, 但是 在0级中断中 使用延时循环 出问题那是必须的。

网友B:
手机秒表和仿真软件,都不是准确时间,没什么可比性

网友C:
1,外部中断0是上升沿中断还是下降沿中断?引脚也没初始化,有没有可能一直进入外部中断0
2,运行主频不知道,定时50ms是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何原因我不清楚, 但是 在0级中断中 使用延时循环 出问题那是必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外部中断的服务函数里面没有对按键进行消抖处理,那么flag值是不确定。
大家都是这么用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外部中断0是上升沿中断还是下降沿中断?引脚也没初始化,有没有可能一直进入外部中断0
2,运行主频不知 ...

这个是51单片机,没有引脚模式选择的,也没有什么主频副频。
它就用一个晶振的。

网友D:
代码编写方式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51单片机,没有引脚模式选择的,也没有什么主频副频。
它就用一个晶振的。

你知道你选择的晶振频率吗?延时长度根据晶振频率来计算出来的。程序运行一行需要时间,递减循环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51单片机,没有引脚模式选择的,也没有什么主频副频。
它就用一个晶振的。

IT0=1 这个应该是下降沿触发

网友F:
仿真不准确的。

网友G:
仿真计时本来就不准确,主函数里有延时,如果恰巧错过 if(count==20),就要等下一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51单片机,没有引脚模式选择的,也没有什么主频副频。
它就用一个晶振的。

用晶振的话应该外接12M跑的才对,你应该是接了11.0592M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晶振的话应该外接12M跑的才对,你应该是接了11.0592M吧

算错,你看看仿真里面设置的,估计你设成了10M晶振

网友H:
电脑越快,仿真时间越贴进现实
系统越复杂,仿真时间越慢
你要对比的应该时仿真运行时,左下角那个时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外部中断的服务函数里面没有对按键进行消抖处理,那么flag值是不确定。
大家都是 ...

消抖也可以不通过延时函数去消的噢,可以1ms执行一次按键程序,进行时间累计,key按下累计10次也就是10ms,再输出按键值的,你在中断函数中用延时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次还没执行完,下次中断又来了,就嵌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仿真计时本来就不准确,主函数里有延时,如果恰巧错过 if(count==20),就要等下一轮。

我把这些判断放在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越快,仿真时间越贴进现实
系统越复杂,仿真时间越慢
你要对比的应该时仿真运行时,左下角那个时计

很正确,我验证了,程序没有问题,不能拿手机和proteus仿真的时间直接比较。
感谢感谢

网友J:
找到问题就好,也算是增长了经验,什么东西是仿真可以仿真出来的,什么是仿真不出来的。

网友K:
仿真可以很准确的,看已经运行2个多小时依然不差秒的准确,不是读取时钟信息的,时钟信息只在仿真运行初期读取用来初始化的,是用定时器计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