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kile5调试 MODER14 MODER13 是不是对应PA13 PA14...

楼主(2024-01-18):
MODER14 MODER13 是不是对应PA13 PA14的 那我用的是PA10做复用  为什么 PA13 P14是0x20呢?

网友A:
没错,但是研究这些东西毫无意义。

08年搞得STM32F103到18年搞得STM32F030的GPIO寄存器及其配置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都要重头开始学,刚入门的菜鸟才会觉得寄存器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但是研究这些东西毫无意义。

08年搞得STM32F103到18年搞得STM32F030的GPIO寄存器及其配置已经完全 ...

不是研究 按照这个配置好 PA10应该有PWM 输出 再找问题  不过已经搞定了 拿着HAL库 一个一个对 终于找到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研究 按照这个配置好 PA10应该有PWM 输出 再找问题  不过已经搞定了 拿着HAL库 一个一个对 终于找到 ...

就应该用HAL库,那些让你用寄存器的,都是刚刚会用单片机的菜鸟,你不要听他们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