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会用SIM900A嘛?需要用STM32单片机hal库来驱动

楼主(2024-01-18):
我需要拿一个STM32hal库 来驱动一个SIM900A模块  求指导

网友A:
做产品建议不要用SIM900,这玩意对电源要求比较高

网友B:
你先做了再说,什么都不干,谁也指导不了。

网友C:
先把串口接收和发送数据使用的有五六成火候。然后就可以比较顺畅地驱动sim90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建议不要用SIM900,这玩意对电源要求比较高

用CAT1合适

网友E:
先用串口助手操作一下。没问题了,再用MCU控制就行了

网友F:
ll库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