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画了个pcb出了焊接好后很多问题

楼主(2024-01-18):
问题描述:1.在dc座的口接上一个充电宝后发现led不亮,烧录程序没反应
2.烧录程序的时候正常用下载器接杜邦线连接到电路,下载器上的灯亮,然后摁开关有点时候可以控制led,之后电源的dc线和下载器特别烫,然后下载器烧坏
2调试过程:在DC座gnd端和自锁开关的二号引脚,也就是ad那个图片的2号引脚接了5v的电源两个led灯都亮,初步确定电路没问题,可能是自锁开关ad网络的问题可能导致短路。但是我正常在设计的正负极接上了5v电源,led是正常的
3.希望论坛里面的佬们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在dc座的1脚gnd端与自锁开关的2脚vcc接的5v电源,两个led正常发光

楼主:
下载器都烧坏了我就没有测试烧录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程序下载端口:我太偷懒了,没放排针,直接接了一个esp8266放了两个排母,通过杜邦线连接下载器烧录程序

楼主:
这个封装不太对,不要看这个封装

楼主:
程序下载部分

楼主:
然后我就是把下载器的线安装这个焊盘上的网络名接的,丝印没换过来,不要看丝印

楼主:
原理图mcu网络部分

楼主:
电源部分原理图

网友A:
一般这种插头都是内正外负,和插座的极性是否相对应

楼主:
刚测了一下led_g两端电压是0.1

楼主:
好像不是开关的问题,接上充电宝后开关2脚和dc座地端的电压差不多5v,而且开关功能其实是没问题,开关之后电压表示数由5变为0

网友B:
建议楼主把完整电路图贴出来,不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发不方便阅读

网友C:
按键封装搞错了,比如上下导通,你搞成左右导通了,所以直接就导通了

网友D:
设计这种电源插座,最好在电源回路负极上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E:
像这种东西,不要光是说,有的东西是说不明白的
最好是把工程文件上传

网友F:
程序下载用的IDC座,一般都是一行是奇数引脚,一行是偶数引脚:1357,2468.
很少是你这种类似芯片的引脚。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楼主:
刚才接了电源电路的,vcc和gnd ,led指示灯不亮,摁下电源摁键电源限流保护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才接了电源电路的,vcc和gnd ,led指示灯不亮,摁下电源摁键电源限流保护了

电源开了之后,就限流了,会不会是正负极短路了?仔细检查下线路

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怀疑了开关放反了,重焊了一下,确实放反了,但是摁下开关依然不亮。不过第一次是接上电源就发热,这次是摁下电源发热

楼主:
现在感觉是dc座的问题

楼主:
有可能网络名设置反了(没详细电源座直接设置网络焊接)

网友H:
万用表量一下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