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把整个PCB,生成为一个封装库

楼主(2024-01-18):
AD 如何把整个PCB,生成为一个封装库,谢谢大家

网友A:
打开PCB文件,按快捷键 D -> P即可。也就是菜单Design -> Make PCB Library。

网友B:
AD没有试过,用99可以全选当前PCB,复制,打开PCB封装编辑器,新建元件,粘贴,更名即可。原来的标号和注释会消失。AD的制作过程应该与其相似。

网友C:
鼠标左键点设计,再点生成PCB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