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板,打很多过孔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4-01-19):
是不是利用过孔的寄生电容,屏蔽天线的辐射对电路板上信号线的干扰。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散热

网友B:
设计仿制的,你有实验条件?巨额财力?实践出真知

网友C:
“过孔的寄生电容”?这个说法你是从哪知道的?或者说是谁告诉你有这么个东西的?

网友D:
降低地线阻抗。

这么高频率,已经不能用集中参数来分析问题了,必须用分布参数,比如一根线就是电感,两根线就是电容……线越短越粗,自感越小,对地阻抗越低。

打过孔可以短路上下两层,如果是集中参数分析,那么打一个过孔就够用了。用分布参数分析,一个过孔显然不够,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