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ADC如何采集电压电流?且采集的电压可以分正负

楼主(2024-01-19):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下如何使用stm32芯片的ADC去采集电压和电流。且采集的电压可以分正负

网友A:
查看STM32相关芯片的引脚介绍,有专门的引脚是传输ADC数据的,正负的话要看你设置数据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STM32相关芯片的引脚介绍,有专门的引脚是传输ADC数据的,正负的话要看你设置数据的类型

我在查找的时候,好多都是说ADC只能采集0-3.3V的电压,如果要采集负电压的话,说是要加什么基准电压?瞬间迷茫了

网友B:
    1、单片机ADC只能采集正压啊,信号是负压的话直接采集肯定不行。
    2、需要硬件处理下,可以按照2个思路处理信号。将信号整体上移,或者负压取反。
    3、不管哪种方式,其实放大器电路少不了,而且需要双电源供电,就是有负压VCC,这要区别于单电源供电。

网友C:
3.3V的STM32采集电压或电流,可采用单电源供电的放大器,只是要将0位线平移至3.3V一半,即1.65V,这就是基准电压,ADC采集到的高于1.65V的为正电压,低于1.65V的为负电压,按照这思路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单片机ADC只能采集正压啊,信号是负压的话直接采集肯定不行。
    2、需要硬件处理下,可以按照2个 ...

信号向上移的应该是属于,增加基准电压;负压取反不太理解

网友D:
加一个1.65V的偏置电压给统一提高到正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1.65V的偏置电压给统一提高到正电源就行了。

那么这样得到的电压值就变成了0-5V?但是stm32的adc采集不是只能0-3.3V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这样得到的电压值就变成了0-5V?但是stm32的adc采集不是只能0-3.3V么?

你怎么从1.65联想到5V的?说说你的思路让我也乐一乐。

网友E:
最近正好做这方面相关的,简单说就是把中间也就是单片机引脚为1.65V的时候输入端应该是0V电压,这样反推出去就很简单了

网友F:
先用差分运放采样,然后用加法器

网友G:
还有一种方法,采用可采负压的差分ADC进行采样。

楼主(2024-02-28):
回帖:5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H:
把学校学习的运算放大器的电路部分好好学习一下,ST的ADC输入阻抗和转换速率有关系整体比较低,建议用运放处理后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