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程序写法 好的代码维护方式或者顺控代码经验

楼主(2024-01-19):
从毕业开始干单片机将近一年,老板给的都是自动化项目,都是顺控程序,写程序的时候好多标志位,好多if else,虽然最后能完成要求的功能,但是维护起来非常麻烦,乱七八糟,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维护方式或者顺控代码经验吗,求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A:
没什么好办法,项目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

网友B:
楼主看名字,应该是位女性吧!

网友C:
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自动化的东西,开关特别多,特别是生产上的用的,动不动就是几十个开关,那自然就是几十个if,有的开关是限位三个档位的,加上去抖动,就更多了
有时候就会牺牲效率,用一堆的delay,如果用状态机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A:
楼上说得对,事实上工业自动化都是用PLC,执行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自动化的东西,开关特别多,特别是生产上的用的,动不动就是几十个开关,那自然就是 ...

确实如此

网友D:
应该改变心态,应该是项目要怎么做能做好,而不是项目能怎么轻松方便的做

网友E:
只能是用函数把功能封装起来了

网友F:
组织好数据,应用排序算法能一定程度简化,做到程序结构更清晰明了

网友G:
没写过plc程序,但是单片机程序的话可以考虑表驱动,像汽车空调,大屏的信号给的很多,用表驱动的方法就比较清晰明了,后续维护表就行。

网友H:
你的名字很好听,很传统。这种代码应该是写成模块化吧。模块化之后就很好调用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