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电源及输出功率

楼主(2024-01-19):
第一个问题,开关电源电压正负24V,4A,能不能只接正极和共线用于TPA3255功放(意思就是正负电源能当单电源使用吗?)如果正负24V可用于单路,那么电压是否会改变?第二个问题,如果功放输出到扬声器的功率是100W,而扬声器的额定功率只有30W,请问怎么可以保护扬声器不烧呢?
请各位老大赐教,谢谢

网友A:
功率输出可以用音量电位器调节

网友B:
1,TPA3255支持最高53.5V的工作电压,完全可以使用48V工作
2,这个芯片有过流保护功能,可以通过电阻来改变保护电流,在数据手册中有描述
3,如果是自己画板,如果不是非得要用这个芯片的话,不推荐这个芯片,电路复杂,而且不好布线,很容量自激,接地也不好画板,条件允许的话,推荐TPA3250,虽然各方面参数不如3255,但却容易上手很多

网友C:
一般的正负一体的开关电源都是只稳正压的,负压大致跟随。所以只接主供电(正压)完全正常。

网友C:
攻防输出要看是什么功率,是峰值功率就没问题,(也就是说几乎用不到),你知道100W的声音多大吗?家里你吧电视机声音调最大,够吵吧!也才不到10W而已。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可以。

第二个问题,不要开到最大音量就行。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哥的回答

网友E:
在音量控制器上,串联一只合适的电阻,使其功率输出不大于30W,就不必担心30W扬声器的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音量控制器上,串联一只合适的电阻,使其功率输出不大于30W,就不必担心30W扬声器的安全了。

如果在扬声器前串联一只合适的电阻会不会比在电位器上串联电阻方便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