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R14050稳压电路原理图中的电阻电感这些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
大佬们,怎么用LMR14050芯片设计稳压电路呢?原理图中的电阻电感这些参数怎么计算?

简单原理图

简单原理图

网友A(2024-01-19):
看datasheet里面给出来的默认参数就行了。唯一容易忽略的是电感有饱和电流这个参数,新手不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里面给出来的默认参数就行了。唯一容易忽略的是电感有饱和电流这个参数,新手不知道这个东西非 ...

大佬。电感和二极管的饱和电流怎么计算呢,是根据自己要求设计还是和元件本身有关?

网友C:
这是开关电源方面的计算,大多是不用自己去计算的,用现成的就行,没有经验的人,往往还不如用典型电路好点
在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中第16页面有计算的方法
使用芯片要学会看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电感和二极管的饱和电流怎么计算呢,是根据自己要求设计还是和元件本身有关?

首先是设计要求,既然是你设计的电路,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感最大电流有多大应该知道吧?

确定了最大电流,那就是元件本身的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