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延迟按键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1-19):
下面的程序是对的没有错误,有一个疑惑: 在定时器中断子程序中我把 if(flagkey==0){ 改成 if(flagkey==1) 就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呀,正常不是应该就等于1吗?在检定按键程序里

if(p01 == 0){
          flagkey=1;
          TR0 = 1;//这里才是要进中断的地方呀为什么就不正常呢
          }
          else{
                            flagkey=0; //为什么这个正常
                  }

/*------------定时器----------------*/
void Timer0Init(void)                //10Ms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检察按键----------------*/
void anjian(void)
{
          if(p01 == 0){//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flagkey=1;
          TR0 = 1;//按键按下开始计时,溢出后中断
          }
          else{
                            flagkey=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anjian();                         //检察按键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if(flagkey==0){      //改成if(flagkey==0){程序就有问题if(flagkey==0){
flagkey=999;
Timer0Init_count ++;
if(Timer0Init_count>5){
TR0 = 0;//关定时器
TH0 = 0x0D8;//赋初值
TL0 = 0x0F0;

P10 = ~P10;
}}

}

网友A:
程序不完整

网友B:
试下改成if(flagkey==1)时,按按键久一点什么效果

网友C:
    1、软件IO口判断是否为1取决于硬件电路。
    2、你需要把硬件电路按键检测部分上下图,脱离硬件的软件设计是危险的。

网友D:
根据你提供的代码,在定时器中断子程序中,你将 if(flagkey==0) 改为了 if(flagkey==1)。这导致程序出现问题的原因是,flagkey 的初始值为0,当按键按下时,会将 flagkey 设置为1,然后开启定时器。而在定时器中断子程序中,你判断 flagkey 是否为0,如果不为0,则执行相应的操作。

因此,当你将 if(flagkey==0) 改为了 if(flagkey==1) 时,定时器中断子程序只有在 flagkey 的值为1时才会执行相应的操作。但是根据你提供的代码逻辑,在按键按下后,会将 flagkey 设置为1,并开启定时器,所以此时 flagkey 的值应该是1。

因此,将 if(flagkey==0) 改为 if(flagkey==1) 会导致定时器中断子程序无法执行相应的操作,从而导致程序异常。你可以将 if(flagkey==0) 改回来,以恢复正常运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