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8通道24位ADC SGM58601(替代ADS1256)GD32单片机驱动程序调试

楼主(2024-01-19):
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使用SPI驱动时读数为0  -1  或者其他很大的数(都是不对的数),经过反复验证后发现与SPI时钟有关,参考STM32 驱动ADS1256程序 硬件SPI 时钟分频为256,烧录后驱动正常,修改分频系数后,读数异常。但是256分频后 时钟频率约1.几KHz 速度太慢。有反复调试了一会,发现SPI时钟速度 ,ADC采样频率都可能会导致读数错误,具体问题没有细究。经过调试后可以使用该程序驱动SGM58601。下面附上代码,单片机为GD32E103。

#ifndef _SGM58601_H
#define _SGM58601_H
#include "gd32e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pi.h"

#define SGM58601_DRDY_PIN                GPIO_PIN_3
#define SGM58601_DRDY                        gpio_input_bit_get(GPIOA, SGM58601_DRDY_PIN)

//define commands
#define SGM58601_CMD_WAKEUP   0x00
#define SGM58601_CMD_RDATA    0x01
#define SGM58601_CMD_RDATAC   0x03
#define SGM58601_CMD_SDATAC   0x0f
#define SGM58601_CMD_RREG     0x10
#define SGM58601_CMD_WREG     0x50
#define SGM58601_CMD_SELFCAL  0xf0
#define SGM58601_CMD_SELFOCAL 0xf1
#define SGM58601_CMD_SELFGCAL 0xf2
#define SGM58601_CMD_SYSOCAL  0xf3
#define SGM58601_CMD_SYSGCAL  0xf4
#define SGM58601_CMD_SYNC     0xfc
#define SGM58601_CMD_STANDBY  0xfd
#define SGM58601_CMD_REST    0xfe

//define the SGM58601 register values
#define SGM58601_STATUS       0x00
#define SGM58601_MUX          0x01
#define SGM58601_ADCON        0x02
#define SGM58601_DRATE        0x03
#define SGM58601_IO           0x04
#define SGM58601_OFC0         0x05
#define SGM58601_OFC1         0x06
#define SGM58601_OFC2         0x07
#define SGM58601_FSC0         0x08
#define SGM58601_FSC1         0x09
#define SGM58601_FSC2         0x0A

//define multiplexer codes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0   0x0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1   0x1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2   0x2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3   0x3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4   0x4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5   0x5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6   0x6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7   0x7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COM 0x80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0   0x00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1   0x01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2   0x02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3   0x03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4   0x04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5   0x05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6   0x06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7   0x07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COM 0x08

//define gain codes
#define SGM58601_GAIN_1      0x00
#define SGM58601_GAIN_2      0x01
#define SGM58601_GAIN_4      0x02
#define SGM58601_GAIN_8      0x03
#define SGM58601_GAIN_16     0x04
#define SGM58601_GAIN_32     0x05
#define SGM58601_GAIN_64     0x06
//#define SGM58601_GAIN_64     0x07

//define drate codes
#define SGM58601_DRATE_30000SPS   0xF0
#define SGM58601_DRATE_15000SPS   0xE0
#define SGM58601_DRATE_7500SPS   0xD0
#define SGM58601_DRATE_3750SPS   0xC0
#define SGM58601_DRATE_2000SPS   0xB0
#define SGM58601_DRATE_1000SPS   0xA1
#define SGM58601_DRATE_500SPS    0x92
#define SGM58601_DRATE_100SPS    0x82
#define SGM58601_DRATE_60SPS     0x72
#define SGM58601_DRATE_50SPS     0x63
#define SGM58601_DRATE_30SPS     0x53
#define SGM58601_DRATE_25SPS     0x43
#define SGM58601_DRATE_15SPS     0x33
#define SGM58601_DRATE_10SPS     0x23
#define SGM58601_DRATE_5SPS      0x13
#define SGM58601_DRATE_2_5SPS    0x03

// define commands
#define SGM58601_CMD_WAKEUP   0x00
#define SGM58601_CMD_RDATA    0x01
#define SGM58601_CMD_RDATAC   0x03
#define SGM58601_CMD_SDATAC   0x0f
#define SGM58601_CMD_RREG     0x10
#define SGM58601_CMD_WREG     0x50
#define SGM58601_CMD_SELFCAL  0xf0
#define SGM58601_CMD_SELFOCAL 0xf1
#define SGM58601_CMD_SELFGCAL 0xf2
#define SGM58601_CMD_SYSOCAL  0xf3
#define SGM58601_CMD_SYSGCAL  0xf4
#define SGM58601_CMD_SYNC     0xfc
#define SGM58601_CMD_STANDBY  0xfd
#define SGM58601_CMD_REST    0xfe

//define the SGM58601 register values
#define SGM58601_STATUS       0x00
#define SGM58601_MUX          0x01
#define SGM58601_ADCON        0x02
#define SGM58601_DRATE        0x03
#define SGM58601_IO           0x04
#define SGM58601_OFC0         0x05
#define SGM58601_OFC1         0x06
#define SGM58601_OFC2         0x07
#define SGM58601_FSC0         0x08
#define SGM58601_FSC1         0x09
#define SGM58601_FSC2         0x0A

//define multiplexer codes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0   0x0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1   0x1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2   0x2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3   0x3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4   0x4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5   0x5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6   0x6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7   0x70
#define SGM58601_MUXP_AINCOM 0x80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0   0x00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1   0x01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2   0x02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3   0x03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4   0x04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5   0x05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6   0x06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7   0x07
#define SGM58601_MUXN_AINCOM 0x08

//define gain codes
#define SGM58601_GAIN_1      0x00
#define SGM58601_GAIN_2      0x01
#define SGM58601_GAIN_4      0x02
#define SGM58601_GAIN_8      0x03
#define SGM58601_GAIN_16     0x04
#define SGM58601_GAIN_32     0x05
#define SGM58601_GAIN_64     0x06
//#define SGM58601_GAIN_64     0x07

//define drate codes
#define SGM58601_DRATE_30000SPS   0xF0
#define SGM58601_DRATE_15000SPS   0xE0
#define SGM58601_DRATE_7500SPS   0xD0
#define SGM58601_DRATE_3750SPS   0xC0
#define SGM58601_DRATE_2000SPS   0xB0
#define SGM58601_DRATE_1000SPS   0xA1
#define SGM58601_DRATE_500SPS    0x92
#define SGM58601_DRATE_100SPS    0x82
#define SGM58601_DRATE_60SPS     0x72
#define SGM58601_DRATE_50SPS     0x63
#define SGM58601_DRATE_30SPS     0x53
#define SGM58601_DRATE_25SPS     0x43
#define SGM58601_DRATE_15SPS     0x33
#define SGM58601_DRATE_10SPS     0x23
#define SGM58601_DRATE_5SPS      0x13
#define SGM58601_DRATE_2_5SPS    0x03

void SGM58601_Gpio_Init(void);                                                                                                //SGM58601 GPIO初始化

void SGM58601AW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databyte);                        //SGM58601A 写寄存器
void SGM58601BW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databyte);                        //SGM58601B 写寄存器

signed int SGM58601ARead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SGM58601 读数据
signed int SGM58601BRead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SGM58601 读数据

void SGM58601A_Init(void);                                                                                                    //SGM58601A 单端采集初始化
void SGM58601B_Init(void);                                                                                                    //SGM58601B        差分采集初始化

int  SGM58601_Read_Single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SGM58601A 单端ADC读取
int  SGM58601_Read_DiffData(void);                                                                                        //SGM58601B 差分ADC读取

#endif

#include "SGM58601.H"

void SGM58601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SGM58601_GPIO_RCU,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OSPEED_50MHZ, SGM58601_DRDY_PIN);
}

void SGM58601AW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databyte)                        //A
{

        SPI_CS1_ENABLE();
        while(SGM58601_DRDY);//当SGM58601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地址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WREG | (regaddr & 0x0F));
    //写入数据的个数n-1
    SPI0_ReadWriteByte(0x00);
    //向regaddr地址指向的寄存器写入数据databyte
    SPI0_ReadWriteByte(databyte);
        SPI_CS1_DISABLE();
}

void SGM58601BW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databyte)                        //B
{

        SPI_CS2_ENABLE();
        while(SGM58601_DRDY);//当SGM58601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地址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WREG | (regaddr & 0x0F));
    //写入数据的个数n-1
    SPI0_ReadWriteByte(0x00);
    //向regaddr地址指向的寄存器写入数据databyte
    SPI0_ReadWriteByte(databyte);
        SPI_CS2_DISABLE();
}

//初始化SGM58601  //  单端采集
void SGM58601A_Init(void)        //A
{
        //*************自校准****************
//  while(SGM58601_DRDY);
//        SPI_CS1_ENABLE();
//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SELFCAL);
//        while(SGM58601_DRDY);
//        SPI_CS1_DISABLE();
        //**********************************

        SGM58601AWREG(SGM58601_STATUS,0x06);               // 高位在前、使用缓冲
//        SGM58601AWREG(SGM58601_STATUS,0x04);               // 高位在前、不使用缓冲

//        SGM58601AWREG(SGM58601_MUX,0x08);                  // 初始化端口A0为‘+’,AINCOM位‘-’
        SGM58601AWREG(SGM58601_ADCON,SGM58601_GAIN_1);                // 放大倍数1
        SGM58601AWREG(SGM58601_DRATE,SGM58601_DRATE_7500SPS);  // 数据10sps
        SGM58601AWREG(SGM58601_IO,0x00);

        //*************自校准****************
//        while(SGM58601_DRDY);
//        SPI_CS1_ENABLE();
//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SELFCAL);
//        while(SGM58601_DRDY);
//        SPI_CS1_DISABLE();
        //**********************************
}

//初始化SGM58601  //  差分采集
void SGM58601B_Init(void)        //B
{
        //*************自校准****************
//  while(SGM58601_DRDY);
//        SPI_CS2_ENABLE();
//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SELFCAL);
//        while(SGM58601_DRDY);
//        SPI_CS2_DISABLE();
        //**********************************

        SGM58601BWREG(SGM58601_STATUS,0x06);               // 高位在前、使用缓冲
//        SGM58601BWREG(SGM58601_STATUS,0x04);               // 高位在前、不使用缓冲

        SGM58601BWREG(SGM58601_MUX,0x08);                  // 初始化端口A0为‘+’,AINCOM位‘-’
        SGM58601BWREG(SGM58601_ADCON,SGM58601_GAIN_64);                // 放大倍数1
        SGM58601BWREG(SGM58601_DRATE,SGM58601_DRATE_2000SPS);  // 数据10sps
        SGM58601BWREG(SGM58601_IO,0x00);

        //*************自校准****************
//        while(SGM58601_DRDY);
//        SPI_CS2_ENABLE();
//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SELFCAL);
//        while(SGM58601_DRDY);
//        SPI_CS2_DISABLE();
        //**********************************
}

//读取单端AD值
signed int SGM58601ARead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A
{
    unsigned int sum=0;

         while(SGM58601_DRDY);//当SGM58601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SGM58601AWREG(SGM58601_MUX,channel);                //设置通道
        SPI_CS1_ENABLE();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SYNC);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WAKEUP);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RDATA);
           sum |= (SPI0_ReadWriteByte(0xff) << 16);
        sum |= (SPI0_ReadWriteByte(0xff) << 8);
        sum |= SPI0_ReadWriteByte(0xff);
        SPI_CS1_DISABLE();

        if (sum>0x7FFFFF)           // if MSB=1,
        {
                sum -= 0x1000000;       // do 2's complement

        }
    return sum;
}

signed int SGM58601BRead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B
{
    unsigned int sum=0;

         while(SGM58601_DRDY);//当SGM58601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SGM58601BWREG(SGM58601_MUX,channel);                //设置通道
        SPI_CS2_ENABLE();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SYNC);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WAKEUP);
        SPI0_ReadWriteByte(SGM58601_CMD_RDATA);
           sum |= (SPI0_ReadWriteByte(0xff) << 16);
        sum |= (SPI0_ReadWriteByte(0xff) << 8);
        sum |= SPI0_ReadWriteByte(0xff);
        SPI_CS2_DISABLE();

        if (sum>0x7FFFFF)           // if MSB=1,
        {
                sum -= 0x1000000;       // do 2's complement

        }
    return sum;
}

int SGM58601_Read_Single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
        return SGM58601AReadData( (channel << 4) | SGM58601_MUXN_AINCOM);
}

int SGM58601_Read_DiffData(void)
{
        return SGM58601BReadData( SGM58601_MUXP_AIN0 | SGM58601_MUXN_AIN1);
}